有没有朋友搞过热封?

楼主(2014-11-27):
最近有台设备要用到热封 实际用的时候 发热条和变压器次级侧电阻一样大 变压器爆烫到接近200度 有没有朋友弄过发热条之类的 然后有相关的一些参数吗?

楼主:
拿个板凳坐等回复

网友A:
过塑 照片 的那种???还是 热封化肥蛇皮袋 的那种大家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塑 照片 的那种???还是 热封化肥蛇皮袋 的那种大家伙???

类似泡面的那种 铝膜袋

网友B:
用超聲波吧,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超聲波吧,方便。

我们还要抽真空 超声波不懂怎么搞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们还要抽真空 超声波不懂怎么搞

超聲波比物理發熱融合要複雜些,成本也高些,但是超聲波熱熔更可靠。你看那塑料雨衣的接口處,就是用超聲波融合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超聲波比物理發熱融合要複雜些,成本也高些,但是超聲波熱熔更可靠。你看那塑料雨衣的接口處,就是用超聲 ...

我们要求没那么高 现在成本已经有点超

网友C:
就用发热条啊,价廉物美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就用发热条啊,价廉物美啊

请看清问题

网友C:
发热条为啥不用220v成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发热条为啥不用220v成品的?

你做220V的发热条吗?

网友:
变压器功率不够??

网友C:
引用 楼主:
你做220V的发热条吗?

我不做只使用,这个可以定做,以前做食品包装时定做过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不做只使用,这个可以定做,以前做食品包装时定做过

有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有这个厂家的联系方式吗?

抱歉,十年前的事了,只记得是江苏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C:
抱歉,十年前的事了,只记得是江苏的厂家

没有没事

网友:
我见过,是不断做实验成功的

网友:
发热条,不锈钢?

网友:
测试一下输入总功率。应该是变压器功率不足。改善1,换变压器,改善2,换电阻大的发热条。

网友:
真空包装机里不都是 发热条么     楼主 一般真空包装机发热那玩意 加热时间很短的 变压器功率也不是很大

楼主:
发热条 达到180度时 电流峰值有75A

楼主:
换了个1000VA的变压器 变压器温度是降下来了 电流太大 如何分流又是个麻烦事

网友D:
220V 的发热条不是挺好的嘛, 搞个温控器。
连变压器都省了。

或者直接用PTC自恒温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20V 的发热条不是挺好的嘛, 搞个温控器。
连变压器都省了。

你有做过这块吗?

网友(2015-03-08):
变压器太小了,加大功率,再变压器输入侧加固态调压器(可控硅调电压的那种),然后温度就可调,实用范围大。

网友E:
楼主物理学得不咋的,根本没有理论计算。

反正你的变压器输出侧电阻那么大肯定不合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物理学得不咋的,根本没有理论计算。

功率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