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下自己画的差分线,差分线可真不容易画

楼主(2014-11-27):
展示下自己画的差分线,这玩意可真不容易画,一天是USB的,90欧姆,另一条是MIPICS2的,100欧姆。

用polor计算过了,90欧姆用的是6mil 5mil 6mil的,100欧姆的是用的6mil 6mil 6mil来搞的

这两个布线耗费了我一个半点,我要好好歇歇我的脖子

写一点关于讲解的,两个线,第一个是USB的,USB3.0的要求比较严格,要求90欧姆阻抗匹配,并且误差百分之7,同时对于USB3.0的差分对长度差要求很严格,要求2.0的信号线D长度差50mil,而高速SS线的长度差要5mil。
因此长度匹配要好好的做。特别是SS线,5mil已经是很小的一个值了,要认真做。这里有5Gbps的波特率,要求很严格。

对于MIPI的线,要求100欧姆的阻抗匹配,误差7%,两个差分线长度差要求尽量20mil内,同时要求5对差分线的长度差不超过200mil,因此需要做等长处理。

网友:
不是很懂。但是看样子还蛮牛的。顶一个。

网友A:
为啥要用差分线呢?大神求讲解

网友B:
不是很懂,我只知道差分线是2根紧挨着的并行线,但是一定要这样绕来绕去的吗?好像挺麻烦的。

网友C:
具体参数还和制板厂有关啊,所以我们都是先问制板厂阻抗需要怎么画,不同层走线也会不一样,看你的参考地在哪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我只知道差分线是2根紧挨着的并行线,但是一定要这样绕来绕去的吗?好像挺麻烦的。 ...

我也不相饶,BL层的是5组差分,这5组我要保证200mil内的组内等长

网友:
可直接用匹配电阻吗?如果不可以,是为什么?

网友:
主要是阻抗匹配,光有电阻没有,还要算电容

网友:
AD作差分还好就是等长稍有点麻烦。阿里狗就简单粗暴的多。

网友D:
一般我走差分线 就保证等长和尽量靠近
阻抗没考虑过,不是很懂。

网友:
求大神解释下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具体参数还和制板厂有关啊,所以我们都是先问制板厂阻抗需要怎么画,不同层走线也会不一样,看你的参考地在 ...

我们这种个体户一般是通过厂家提供的参数来计算的,我们需要的精度是正负7%,只要自己计算得当,最后做出来的板子是比较理想的

网友:
看着怎么这么复杂?!没太看明白!

网友:
貌似很厉害的样子

网友:
连接器怎么感觉像是普通的dip连接器呢,怎么保证阻抗连续?

网友:
USB信号不稳和布线有关吗?以后得改改我这的布线了

网友:
看起来很不错

网友:
这个是用什么软件画的呢

网友E:
等长就行了。我8/8差分等长随便拉,工作非常稳定。要求没有那么严。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为啥要用差分线呢?大神求讲解

抑制共模干扰?即使波形畸变了也能读出正确的数据

网友F:
引用 网友E:
等长就行了。我8/8差分等长随便拉,工作非常稳定。要求没有那么严。

这个要看信号速率,主要是上升时间

网友:
USB3.0  用的 Cypress 的 3014 么 用的几层版  过孔 和线宽多少 扇出的

网友:
布板软件用对了,差分还是比较容易画的。

网友G:
用阿丽狗吧,设好规则几分钟就画完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F:
这个要看信号速率,主要是上升时间

晕,我画的当然是USB3的了。要求没那么严格的。不要把等长差分想得太复杂了。

网友:
哥们,新手吧,还没让你画FPGA的差分那,那才叫头疼

网友:
都是高端布线人才

网友:
有点意思,把实例上传上来,大家学习啊

网友:
太难了,暂时还用不着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晕,我画的当然是USB3的了。要求没那么严格的。不要把等长差分想得太复杂了。 ...

我说的是阻抗,阻抗不匹配问题很多,有没有跑过完整性测试?

网友H:
用的FX3 3014系列的?
USB SS的等长最佳要求是每个弯角的线都要等长(有补偿),除非弯很小,微观的等长;宏观下也要等长。否则5G信号由于过弯的不同,可能实际上不是理论所需的差分了。
CY有一个PCB Layout的相关文档可以参考参考。

如果可能,布局就着SS的线走,安全性最高。

网友I:
引用 网友G:
用阿丽狗吧,设好规则几分钟就画完了

话说“阿丽狗”是什么软件啊,能否科普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I:
话说“阿丽狗”是什么软件啊,能否科普一下?

Cadence Allegro SPB16.6

网友:
好像是数据速度快到一定程度的时候,走线就要按照传输线来考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用的FX3 3014系列的?
USB SS的等长最佳要求是每个弯角的线都要等长(有补偿),除非弯很小,微观的等长; ...

305X系列的,MIPI转USB

网友E:
引用 网友F:
我说的是阻抗,阻抗不匹配问题很多,有没有跑过完整性测试?

传输几百个TB没出过错,完整性不用说了吧。没做阻抗。PS:你把问题想太复杂了。高速总线考虑的是眼图。只要差分线能做好匹配,就能保证良好的工作条件。我两对差分线绞一起用屏蔽线同样传几十TB,BER大约提高几个点(出现几次端点重置),屏蔽线长25cm。画板子,最重要的是高速信号与其它信号的隔离,以及电源。下点决心用好点的供电,比挖空心思做阻抗强一万倍。电源布线有瑕疵,早晚出点折腾死你的bug。

网友:
看起来蛮漂亮啊!!

网友J:
是PADS画的吗???

网友H:
引用 网友E:
传输几百个TB没出过错,完整性不用说了吧。没做阻抗。PS:你把问题想太复杂了。高速总线考虑的是眼图。只 ...

不知道传输几百T没出错是怎么测量的?

如果是同步传输,满带宽跑,几百T没出错,那么恭喜,设计的相当好。
当然,USB SS的同步包有校验没有我忘记了……2.0是没有的,理论上3.0不至于加上。

如果是其它传输……对不起……USB有重传的,应用层不丢包只能证明链路能用而已;EP  Stall似乎是有好几次重传包都丢了才会操作的,恩。
当然,例外是Bulk能稳定跑到接近理论带宽(400MBytes/sec少点)的话,也能说明链路不错。

终极方案自然是总线分析仪看眼图,似乎这是标准电气兼容测试的一个项目。USB SS有链路训练,对链路有一定的兼容性的;能用不是很困难,但是要对所有Host都好用,也不容易。

网友:
引用 网友J:
是PADS画的吗???

一看就是protel或者是altium

网友:
引用 网友E:
传输几百个TB没出过错,完整性不用说了吧。没做阻抗。PS:你把问题想太复杂了。高速总线考虑的是眼图。只 ...

虽然不是很懂,但感觉说得有点道理。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传输几百T没出错是怎么测量的?

如果是同步传输,满带宽跑,几百T没出错,那么恭喜,设计的相当好 ...

Bulk,FX3,Slave FIFO,最高传输速度310MB/s,测试传输用的是FX3极限速度345MB/s左右,传输FFFFFFFF00000000模式,让GPIO全部处于高速翻转模式。这不是设计怎样的问题,而是你钻牛角尖里面了。有时候退出来想想,会焕然一新的。比如我主要做FPGA这块,以及一些测试性小工具,Spartan-6普通IO跑高速差分,1Gbps还算比较稳定,低一点非常稳定,差分线,可以说,BOSS做的并不咋的,间距过大,蛇形线缝隙极小,还不照跑1Gbps,你还用纠结啥?事实证明,很多人容易钻进思维定势里面,比如有些码工有超强的warning强迫症(这个不举例了),有些码工有超强的tab强迫症(这个比如我,但我是为了代码分类,因为verilog实在没有好的分类方法,代码多了极容易乱)。

网友E:
引用 网友H:
不知道传输几百T没出错是怎么测量的?

如果是同步传输,满带宽跑,几百T没出错,那么恭喜,设计的相当好 ...

还有,FX3挑PHY,Intel的证明不兼容(我试了N块主板原生3.0了),VIA的稳定性不好,但是用Intel的原生3.0+VIA的3.0 Hub,工作极其稳定,没出过任何毛病。所以,你也可以考虑试试。希望FX4能够完善兼容Intel的PHY。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有,FX3挑PHY,Intel的证明不兼容(我试了N块主板原生3.0了),VIA的稳定性不好,但是用Intel的原生3.0 ...

牛,大牛,拜服

我的主板渣  P43的,根本就没有原生3.0,我准备买块PCIE扩展,有什么推荐的吗,似乎tb上的主流是upd720201的片子,这个可以吗

网友:
能讲解一下下怎么画的吗?

网友:
VIA的兼容性好一些吧。起码FX3不出现强关软件情况下一般可以稳定工作。NEC的似乎还行,但ASMeida的就不要考虑了,兼容性一般般,而且驱动容易锁死,只能重启。

网友:
μPD720202 总线 老是复位

那个片子 好像不怎么 稳定  我买过一个 回来退货了  跑 3014 老是重启 总线
--------------------------------------------------------------------------------------------------------------
ASM1042 就没这个问题!
可以跑 250MB

网友:
哟,楼主都玩USB3.0了啊,高大上

网友:
求教一下,这个阻抗是什么意思?还有就是有次一个坛友发了个pcb,有人都能看出板材甚至铜厚,怎么做到的

网友:
B层扇出有问题,180度拐角没有做相位补偿。最最最重要的是没有满足间距按照Intel标准微带线要做9H间距。

规则约束好一拉就是,估计LZ第一次画。

网友:
先设规则,'再拉线。很容易的。

网友:
不明觉厉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一般我走差分线 就保证等长和尽量靠近
阻抗没考虑过,不是很懂。

知己啊,我也是只做等长平行就完事了,从来不懂阻抗,都是交给制板厂去做阻抗的

网友:
lz是怎样根据匹配电阻计算信号线的宽度呢

网友:
都是高手,目前还没接触过匹配方面的布线

网友:
蛇形线、等长线、阻抗匹配从来都没有用在设计中过,欧买糕

网友:
protel怎么画呢,没画过哎

网友:
pads 能画吗,能些分享教程吗

网友:
好厉害的样子。。。

网友:
我画mipi直接丢个电阻在线上,长度尽量控制相等,不等长。。。也能现实,可能是速度较低,一般480M

网友H:
引用 网友E:
还有,FX3挑PHY,Intel的证明不兼容(我试了N块主板原生3.0了),VIA的稳定性不好,但是用Intel的原生3.0 ...

我刚又测试了一下,FX3直接USB连在Intel的主板上。

这是lspci的信息:

00:14.0 USB controller: Intel Corporation 8 Series/C220 Series Chipset Family USB xHCI (rev 04)

这是lsusb的信息:

/:  Bus 04.Port 1: Dev 1, Class=root_hub, Driver=xhci_hcd/6p, 5000M
    |__ Port 5: Dev 2, If 0, Class=Vendor Specific Class, Driver=, 5000M

用FX3 ES时候的测速工程跑了一下,这是简单的结果:

Test: EP01 -> EP81 Loopback ...
>    319 MiBytes /   1 sec:     ~ 319.0000 MiBps.
Test: EP81 Source ...
>    314 MiBytes /   1 sec:     ~ 314.0000 MiBps.
Test: EP01 Sink   ...
>    317 MiBytes /   1 sec:     ~ 317.0000 MiBps.

没见有什么不兼容的情况发生。so。

网友:
引用 网友E:
Bulk,FX3,Slave FIFO,最高传输速度310MB/s,测试传输用的是FX3极限速度345MB/s左右,传输FFFFFFFF0000 ...

对USB这种多层协议而言,上层协议的数据可靠性机制会掩盖底层设计的潜在不合理和不可靠。可以说它降低了设计的难度,也可以说它增加的诊断的难度。

当然可以从应用层说,设计在特定应用下测试的性能能满足我的要求,所以设计是成功的。对FPGA尤其如此,放宽对BER的要求就近似等价于放宽对各种参数的约束。
但由于物理层未必可靠,换个场景/换个平台,可能会出各种各样的问题。上层建筑光鲜,不意味着基础是牢靠的;标准最终保证的是全场景的可用性、性能以及互联互通。

对USB SS来说,高性能的收发器,优质的链路训练和校正算法,可以补偿布局布线带来的信号完整性的影响。
但当收发器、链路不好的时候,宏观上看到的就是硬件的不兼容;尽管实际上他们在参考设计上都是过了USB IF的认证的。

网友:
如果楼主用PADS应该会容易 些,自己计算好参数,直接输入就行了,拉的时候自动一起拉,也可以在PADS Router 里直接自动拉出。只要设置好参数就行。

网友E:
引用 网友H:
我刚又测试了一下,FX3直接USB连在Intel的主板上。

这是lspci的信息:

呵呵,你运气比我运气好。我目前产品化就考虑加入一个USB3的HUB芯片,几块钱成本,能解决几乎所有问题。不是不能用,而是传输不起来,能听到不间断训练的声音(几KHz),每秒只能传几MB。FX3的1.3 SDK不稳定(可以说是极不稳定,很容易传输失败,特指传FFFFFFFF00000000模式,传别的很少挂过),所以我用的1.2的。1.2的确实对Intel原生3.0不兼容,但是稳定性大幅增加。Cypress的做法是牺牲稳定性获得兼容性。我这半年来就折腾FX3这东西了,见过的各种小毛病应该比你见过的多。

网友H:
引用 网友E:
呵呵,你运气比我运气好。我目前产品化就考虑加入一个USB3的HUB芯片,几块钱成本,能解决几乎所有问题。 ...

我们用的第一版芯片是FX3的工程样片……ES的……当时SDK要从FTP的特定目录里下,还没公开的……那时候Slave FIFO模块的一个状态机似乎都有问题……比这个没啥意思。

如果你非常确定的认为FX3的PHY和Intel的SS Root Hub PHY存在不兼容,建议联系CY的FAE确认一下;并且,看能否借一个官方的开发板跑一下测速的Demo。
当时对比过,自己做的样板效果就是比官方开发板差意思;当然,还有线材的事儿。

HW开发不是比运气……认真考虑、权衡每一个可能的细节并且尽量做好,在后期开发使用时会省非常多的精力。
当然,CY的PHY的水平确实不够高,和比较糙猛的PHY搭配会工作的比较好;但这并不是说阻抗控制什么的可以凑合了事,至少需要在知识能力和成本的约束下尽量做好,毕竟能允许的Margin是一定的,一处吃掉了,给别处留的就少了。

网友:
引用 网友H:
我们用的第一版芯片是FX3的工程样片……ES的……当时SDK要从FTP的特定目录里下,还没公开的……那时候Sla ...

呵呵,这倒是,余量吃光了,就容易不稳定了。我调试一个核心板花了不少时间,表现在负载一重就开始出错,找了好长时间才发现是供电部分线太细导致供电不足,飞线解决。有的是疏忽大意造成的。
我这有个官方的DVK,用的是ES芯片,上次找焊芯片的吹了片正式的,然后就不稳定了,所以扔一边了(虚焊,一按就好,这种0.8mm的小锡珠很难整,一不小心就虚焊了)。
据一个研究FX3很牛X的老外说,他在FX3使用1.3 SDK挂掉时,在EP0收到b EP81的包,然后过一会儿设备挂起。所以FX3肯定还是有不少问题的。我也是偶尔换了次1.2发现非常稳定,就改用1.2了。加个HUB芯片能解决几乎所有不稳定的问题。

不过,对一般电路设计而言,余量通常都是非常充分的,除非设计有问题,那个没整。

网友:
allegro画差分线一会就画一大片

网友K:
哦哦!在我们公司这个layout不合格哦!你的数据线横穿了2.0排座,搞生产的要找你麻烦咯!

网友:
差分线路还没有画过,学习了。

网友:
长见识了。学无止境。

楼主:
引用 网友K:
哦哦!在我们公司这个layout不合格哦!你的数据线横穿了2.0排座,搞生产的要找你麻烦咯! ...

这个怎么说呢?

网友:
cypress的板子吗

网友(2015-09-20):
在画USB3.0,过来学习下,感谢各位大神分享

网友:
AD有这个功能

网友(2015-10-20):
用Allegro画,很方便的。

网友:
表示一般的画起来都费劲

网友:
,我还没用AD画过差分线呢,学习一下,

网友:
用原理图上设置差分走线,PCB上不是很好画么?

网友(2017-09-15):
学习了,很受益

网友:
正在搞 USB3 和 MIPI CSI 布线。
USB3 已经画过一版,效果不错,它的差分线比较容易画。
MIPI CSI 是第一次画,据说等长比阻抗匹配更要紧。有点担心。

网友:
貌似没必要走成蛇形线

网友(2017-10-26):
樓主功力不錯喔,學習了

网友:
讨论的热烈,学习了!

网友:
这有啥好展示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是很懂,我只知道差分线是2根紧挨着的并行线,但是一定要这样绕来绕去的吗?好像挺麻烦的。 ...

多组线要等长的。

网友:
用allegro等长拉线就简单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