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收到的KM14样片,发个照片

楼主(2014-11-27):
用LG G3拍的

网友A:
恭喜楼主  这BGA的手工能焊上吗

网友:
拍的好清楚啊。不好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这BGA的手工能焊上吗

貌似焊接要求挺高。我们德国总公司先用这款MCU在一个产品上,已经试产好久了,貌似SMT的不良率还是很高。

网友:
这个一次可以10个是吧,,,那你们是用机器焊吗,赶脚好难焊...

网友:
这个应该是QFN封装,上锡膏,热风枪吹即可。

网友:
好清晰,围观下!

网友B:
请问楼主  芯片中间四个大的焊盘  是做什么用的?看样子不像是引脚啊

网友:
恭喜楼主,用手工焊感觉不好焊

网友C:
有个QFN的片子,到现在也没敢焊

网友:
手工可以焊的,我焊过比这还密的,就是不知道是什么芯片

网友D:
放微波炉里加热可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个QFN的片子,到现在也没敢焊

qfn的能用烙铁解决,这种BGA的只能用吹枪了。

网友:
BGA怎么搞上去啊

网友:
看上去不容易焊接

网友:
手工焊接难度很大,而且很难保证焊接质量

网友:
这种小芯片,热风枪随便吹。这个是什么芯片?MCU?

网友:
好小的mcu啊!目测手工不好焊~

网友:
恭喜啊,就是感觉可能不能手工焊接了

网友:
这种这种QFN封装的确实不好焊,以前做项目遇到过,热风枪可以,很考验技术

网友:
一看这种就头疼,每次都担心有那么一两个点没弄好……

网友:
BGA直接无视,手焊几乎不可能

网友:
手焊表示压力大!

网友:
QFN 烙铁完全可以搞定.
这个看着,手工也不是不可能, 锡膏,加热...

网友:
手工不好焊吧

网友:
这个芯片楼主能手工焊上?佩服

网友:
这个手工焊太难了,无爱

网友:
这个手工焊接有难度;

网友E:
引用 网友C:
有个QFN的片子,到现在也没敢焊

上风枪慢慢加热是可以的

网友F:
这是什么芯片???

网友G:
这是LGA封装的,手工焊接难度挺大。好奇楼主公司用KM14做什么产品

网友H:
引用 网友D:
放微波炉里加热可以吗

微波炉估计不行,用烤箱还差不多

网友:
如果经常用这种封装,弄个BGA维修台

网友I:
这个貌似不是BGA吧,BGA(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连球都没有,为什么好多人都说是BGA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貌似不是BGA吧,BGA(Ball Grid Array,球栅阵列),连球都没有,为什么好多人都说是BGA ...

正确的名称叫LGA,就跟intel CPU一样的封装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上风枪慢慢加热是可以的

兄台的头像很诱人啊

楼主:
引用 网友G:
这是LGA封装的,手工焊接难度挺大。好奇楼主公司用KM14做什么产品

气体传感器的模拟前端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是什么芯片???

freescale 的KM14

楼主:
引用 网友A:
恭喜楼主  这BGA的手工能焊上吗

这个手焊很难,做个钢网试试看吧

网友:
手焊难度大。前两天有个坛友发了帖子,手工焊接的

网友:
不好焊啊,个人不好玩吧?

网友:
一次申请了10片啊 ! 飞卡真大方

网友: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主  芯片中间四个大的焊盘  是做什么用的?看样子不像是引脚啊

thermal pad,散热用?

网友:
这片子用低温稀膏,风枪吹吧。貌似有点难度。楼主手机不错。

网友:
这种片子,手工焊接,很有难度

网友:
拍的好清晰,用那种相机拍的?

网友:
有锡膏和风枪这个还是可以焊接的,这个引脚少,吹着容易点。芯片大,引脚多的就比较麻烦。

网友:
就愁这种封装的焊接了

网友:
这封装,不好焊吧

网友:
飞思卡尔微信平台上线,关注‘飞思卡尔MCU’后,即可通过微信申请飞思卡尔芯片啊!

网友:
不好焊啊这个芯片

网友:
没使用过这款芯片,感觉芯片好小,管脚也比较小,也是MCU么,什么架构的哈

网友:
还可以申请这么多,焊起来难度不小

网友:
搞不定这种焊接

网友:
怎么这么多样片?

网友:
这种封装的怎么 手工 焊接啊。有点 蛋疼~

网友:
引用 楼主:
貌似焊接要求挺高。我们德国总公司先用这款MCU在一个产品上,已经试产好久了,貌似SMT的不良率还是很高。 ...

是焊接原因吗?还是片子本身缘故!

网友:
这个封装还不是 bga的 ,咋弄,难道我自己给他们 焊些 腿吗?

网友J:
翻过来,倒飞线转成DIP插针,论坛有不少这样的图片

网友:
那个电吹风试试

网友(2015-02-11):
此芯片的数据手册可以发上来看看吗?

网友:
找KM14没有此封装的说明

网友:
引用 网友J:
翻过来,倒飞线转成DIP插针,论坛有不少这样的图片  ...

这个也是一个办法。

网友:
照片拍的很好

网友:
楼主一下子能申请10片?

网友:
照片拍的很清楚呢 楼主样片打板了么

网友:
引用 网友H:
微波炉估计不行,用烤箱还差不多

微波炉的原理略知一二的话 就不会这么问了

网友:
有热风枪就比较容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