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TA12-200电流互感器接线问题

楼主(2014-11-27):
TA12-200电流互感器,我看到一个产品上没有直接使用成品,而是又在用导线绕了四圈,不知道这么做的意义有多大?这种做法常用嘛?希望大家多多指教,小的新手,谢谢。

网友A:
穿心匝数不同吧?
比如200A 互感器穿心一匝,就是200A
穿心4匝就是50A 了。必须配50/5的电流表才能正常显示。

网友:
过来顶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穿心匝数不同吧?
比如200A 互感器穿心一匝,就是200A
穿心4匝就是50A 了。必须配50/5的电流表才能正常显 ...

对的,按照您的提示我进行了分析,多谢!这里的穿心匝数实质应该是改变变比,但原边的最大电流却变为了原最大电流/穿心匝数,副边最大电流不变,常用于手头没有小互感器的情形下~不知道这样理解是否准确?

网友:
引用 楼主:
对的,按照您的提示我进行了分析,多谢!这里的穿心匝数实质应该是改变变比,但原边的最大电流却变为了原 ...

对 就是这个意思,不过不知道这样做对精度是否有影响?经常见到100:5 50:5的互感器一般都标注穿心2匝或是4匝。

网友:
引用 网友A:
穿心匝数不同吧?
比如200A 互感器穿心一匝,就是200A
穿心4匝就是50A 了。必须配50/5的电流表才能正常显 ...

分析很有道理

网友:
穿心四匝副边电流应该是成4倍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