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帮推荐一个13.56M的射频切换开关,SPDT型的,谢谢。

楼主(2014-11-27):
如题,性价比好点,比较常用比较好买的型号。
以前没用过这类的器件,不熟悉。
先谢谢了。

网友:
楼主可以看看这两家公司的射频切换开关,之前是找433M的射频开关芯片时找的,CEL的相对频率会高点,skyworks的频率会小一点!

网友A:
还有下面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公司的具体芯片规格书,你可以到他们官网上去看看具体你需要哪种!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还有下面这两个就是这两个公司的具体芯片规格书,你可以到他们官网上去看看具体你需要哪种! ...

谢谢,我下载看看。

网友(2015-10-19):
引用 楼主:
谢谢,我下载看看。

找到了吗,可以交流一下97-Q-Q-05 -028-09

网友:
楼主是做象棋吗

网友(2020-11-20):
请问楼主你找到了这种切换开关了吗?

网友(2021-08-18):
UPG2179  这个能应用到13.56M  RFID 天线 上吗?  损耗比较大吧?

网友:
楼主要知道自己切换的射频功率,可接受插损,隔离度等几个关键参数。一般贴片射频开关最高使用频率是GHZ级别起步,隔离度随着频率上升而下降,插损相反。对于13.56M应用,一般开关隔离度和插损都比较漂亮,主要是看1DB压缩等功率参数能不能满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