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疗电子的ESD防护整改

楼主(2014-11-27):
医疗产品的地和PE不能直连,ESD一打炸一片,有什么整改方法吗?有什么针对医疗的ESD器件吗?

网友A:
用电阻并电容接PE

网友:
一般是电容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并电容接PE

医疗的是不允许电阻将地与PE直连的把,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医疗的是不允许电阻将地与PE直连的把,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那就电容吧,应该也有效果。没拆几个进口设备看看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B:
那只能Y电容跨接啦。

网友C:
医疗的对泄漏电流要求很严格

楼主:
引用 网友C:
医疗的对泄漏电流要求很严格

0.1MA的对地漏电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只能Y电容跨接啦。

跨接的确是接了    但是打ESD 16.5K的时候   能量会串接到AC输入端   打坏共模电感

网友C:
有医疗产品专用的滤波器可以试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医疗的是不允许电阻将地与PE直连的把,还有其他的措施吗?

本来就不能直连的啊;我晕,这和医疗无关啊;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医疗产品专用的滤波器可以试一下

搞定了  在共模电感位置加放电pin设计

网友C:
比较感兴趣放电pin,上图看—下呗

网友D(2015-01-29):
请教楼主 共模电感怎么加放点pin?

网友E:
放电Pin我的理解就是电感的前后脚做成像“五角星”的形状,星尖对星尖。。。

楼主:
引用 网友E:
放电Pin我的理解就是电感的前后脚做成像“五角星”的形状,星尖对星尖。。。 ...

你说的很对  就是choke两端设置尖端对尖端的方式  间隔几毫米距离的这种  ESD的时候就会在这里放电  从而不对板子其他地方造成损坏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教楼主 共模电感怎么加放点pin?

在板子的背面lay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比较感兴趣放电pin,上图看—下呗

图示放电pin

网友D:
是不是让共模电感的输入2端 分别对PE在高电压时放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不是让共模电感的输入2端 分别对PE在高电压时放电呢?

医疗产品里是不能直接对PE这样放电的  安全距离不够  我这里是在电感的两端加的放电PIN

网友:
引用 楼主:
医疗产品里是不能直接对PE这样放电的  安全距离不够  我这里是在电感的两端加的放电PIN ...

哦  是共模电感输入端和输出端分别加加放电pin

谢谢指点~

网友:
受教了,还有这种用法

网友:
引用 网友C:
医疗的对泄漏电流要求很严格

是的。特别是要跟人体接触的,我们公司XR产品的接地电阻要求小于0.1R  一般都能做到0.04R左右。除了接地电阻要求严外,漏电流也要求很小。具体的漏电流参数我不太记得了,

网友:
希望能帮助到你,
另外你是做什么产品的呀?

网友:
图片我为何看不到?

网友F:
引用 楼主:
搞定了  在共模电感位置加放电pin设计

问下楼主,不加这个放电间隙的话,共模电感会被打坏吗。好像电感类的不太容易坏吧,难道是匝间击穿了吗。
我看有的资料上又说这个放电间隙是为了防止雷击导致共模电感和后面电容震荡,导致击穿中间的整流桥的。。。。。。
还是不清楚这个放电间隙的具体作用啊。。

网友:
怎么图片看不到啊,很想看看这个放电PIN是怎么设计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0.1MA的对地漏电流

你这是什么设备对地漏电流要求这么高。我们DR产品整体对地地漏电流要求<10ma。单一部件对地漏电小于5ma

网友:
楼上你的签名不完整。。。

楼主:
引用 网友F:
问下楼主,不加这个放电间隙的话,共模电感会被打坏吗。好像电感类的不太容易坏吧,难道是匝间击穿了吗。 ...

共模电感本身不会被打坏  但是共模电感在板子上的走线的铜皮会打坏烧焦,同时输入端的保险丝会断

网友:
请教下这个共模电压全部都落在这个共模电感上是什么道理?

楼主:
ESD是哪里路径最容易通   就往哪里去    或者是哪里最容易耦合就往哪里去    在我的这个板子上common choke最容易集中一定能量  所以这里被打坏  其他板子上并不一定会这样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ESD是哪里路径最容易通   就往哪里去    或者是哪里最容易耦合就往哪里去    在我的这个板子上common choke ...

把你的电源输入端的处理电路贴出来看看。

你的共模电感前面没有防护电路吗?

网友G(2015-03-19):
引用 楼主:
共模电感本身不会被打坏  但是共模电感在板子上的走线的铜皮会打坏烧焦,同时输入端的保险丝会断 ...

加上这个放电间隙,击穿以后,电流仍然走的是电感这个铜皮啊,顶多是不走放电间隙到电感引脚这一段罢了,难道这样改铜皮就没问题了?

网友:
MARK 以前相应USB线上也加尖端放电的焊盘

网友:
楼主搞定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G:
加上这个放电间隙,击穿以后,电流仍然走的是电感这个铜皮啊,顶多是不走放电间隙到电感引脚这一段罢了, ...

加了之后不再出现该问题

楼主:
该问题已解决

网友H:
某湾湾医疗电源也是这样子的,所有共模电感后面是这么设计的

网友:
共模电感放点的锯齿铜箔间隙是多宽呢?

网友:
表示从来没有见过放电PIN,,学习了,。希望楼主能讲解一下放电PIN怎么设计,要注意些什么??

网友:
mark下,受教了

网友:
受教了 好好拜读一下

网友:
这个学习了!之前见过就是不知道是干这个用的!

网友:
这个帖子很有价值

网友:
有些工业产品电源地是和大地相连的

网友:
13年时在海淀美泉宫听医疗EMC整改。。。。听的头晕。。。现在看来做起了也头晕

网友:
学习一下ESD整改,谢谢!

网友:
不错,涨见识了

网友(2015-08-03):
引用 网友H:
某湾湾医疗电源也是这样子的,所有共模电感后面是这么设计的

明纬电源就这德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有医疗产品专用的滤波器可以试一下

专用的滤波器,其实就是不带Y电容的滤波器。
另外,滤波器对ESD作用不大,主要用来扛发射和传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电阻并电容接PE

这个并电阻其实也是个方法,只不过根据最新医疗安规要求至少在Y电容两端要接7个1206的电阻,板上完全没有空间lay进去。

网友:
本来就不能接一起的啊。。。

网友(2016-04-08):
确实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I:
学习了,谢谢楼主!

这个帖子已经一年多了   现在还有人能看到   呵呵

网友J:
学习了,放电PIN也有规格要求吧

网友:
进来涨见识了,工作这么多年第一次听说放电PIN

网友:
感谢楼主,涨见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学习了,放电PIN也有规格要求吧

主要是根据输出电压的不同对两边尖对尖的距离有安规要求

网友(2019-07-05):
Mark,
学习了,放电PIN.

网友:
学习了,记录一下

网友:
不加放电间隙,漆包线耐压不够,击穿了就失效了。放电间隙可以保护共模电感

网友:
我们早期是加放电管,现在为了省成本,也是在PCB板上直接做放电间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