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防止硬盘数据恢复方法或者工具

楼主(2014-11-27):
求防止硬盘数据恢复方法或者工具

网友A:
为了不让比尔把数据恢复出来?我觉得在格式化之后,再直接往里面重新复制一些进去就行了,像电影之类的

网友:
有专用的数据销毁设备或软件,有不同的擦除标准。速度快,不损坏硬盘。例如DOD方法,覆盖7次。也有复杂Gutmann方法。覆盖35次。

网友B:
自古二楼出真相

网友:
1 使用一些工具里的再带删除工具
2 使用BitLocker加密 设个你都不知道的密码

网友:
锤子,电钻,电锯。

网友:
diskgenius有个彻底删除功能,文件删除后将该文件的空间用随机数据覆写。

网友:
这个有那必要么 记得又一次去中关村 好多店面都在维修硬盘 而你这。。。

网友:
工具------锤子。。。。。。。。。。。。。。。。

网友:
无影无踪
上网记录深度擦除工具
ViewUrl
EasyElectro

网友:
这算不算矛与盾的难题?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古二楼出真相

真相在三楼

网友:
以前norton有diskwipe工具,全部写0然后写1共7次,现在可以买磁盘销毁机,强磁场把信息清除,各国侦察机机上都有

网友:
是的,看错楼层了

网友:
有什么“机密”要……

网友:
有专用硬盘消磁工具的。

网友C:
你的两个贴子是不是有点矛盾?

网友D:
1、硬盘还想要:数据擦除。
2、硬盘不想要了:先用粗砂纸打磨,再用细砂纸,然后挂在墙上当装饰品

网友:
大家都是想要恢复数据的呢。。。楼主有啥不想恢复的哈

网友:
设一个硬盘密码。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两个贴子是不是有点矛盾?

不矛盾,用矛击盾 ,看下盾的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D:
1、硬盘还想要:数据擦除。
2、硬盘不想要了:先用粗砂纸打磨,再用细砂纸,然后挂在墙上当装饰品 ...

硬盘肯定是要的,里面有些重要数据,需要防止一些意外事情

网友E:
引用 网友A:
为了不让比尔把数据恢复出来?我觉得在格式化之后,再直接往里面重新复制一些进去就行了,像电影之类的 ...

严重怀疑,楼主不想被还原的就是动作电影。

网友:
格式化后全部填零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严重怀疑,楼主不想被还原的就是动作电影。

哈哈  多想了
要是的 我还舍不得删呢,

网友:
送你一把锤子

网友:
三楼顶,一般都是通过多次擦写实现的

网友:
拆开,强酸腐蚀掉啊

网友:
覆盖数据,多几次

网友:
对了,格式化后,全部写0或其它什么数都可以。只要写一次即可。有专门的软件工具。

网友:
锤子敲
磁体磁化

网友:
往里面拷满动作电影

网友:
销毁磁盘数据:dd if=/dev/urandom of=/dev/hda1     小心慎用!
注意:利用随机的数据填充硬盘,在某些必要的场合可以用来销毁数据。

网友:
自古三楼出真相

网友:
硬盘低级格式化几次,填充几次。最后的方法是把硬盘的银色贴纸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