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进电机乱抖

楼主(2014-11-27):
请教下,STM32 通过3个驱动器控制3个步进电机,用SWd烧写时,步进电机乱抖,烧完后就没事,什么原因?

楼主:
但是我用JLINK烧写时,就没这个问题,我是控制3个步进电机,步进电机在丝杆上乱抖动

网友:
我觉得二楼的解释是正确的,你检查一下你的swd烧写连接线里面有没有复位线。

楼主:
只有4根线 电源,地,SWDIO,SWDCLK

网友:
一般通过JTAG烧写程序的时候,IO口不确定状态的,对应到步进电机,肯定是乱跳了。

网友:
烧写时抖就抖了,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