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你步进电机驱动器

楼主(2014-11-27):
这个驱动器我做成插针式的,在主板上预留几个接口就可以扩展成几路输出。

网友:
能驱动多大的电机

楼主:
芯片标称是2.5A

楼主:
我还用THB6128  THB7128  THB6064MQ THB6032S THB6032MQ 各做了几个迷你驱动板。

网友:
能驱动42步进电机不

网友:
少参数呀

网友A:
你这电位器,应该装在上面才方便吧,最好用转90度的,调节方便

网友:
下载了,非常感谢

网友:
不要散热片吗?

网友:
确实迷你。加上散热就不迷你了。

楼主:
57以下电机都可以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这电位器,应该装在上面才方便吧,最好用转90度的,调节方便

你的建议很好,谢谢。
我的第一个mini板是用THB6128,上面器件比较密集。后面几款mini板都沿用了6128时的布局,像THB6032s做这个板子还可以再小一些也没有减,THB6064MQ的板子也没有加大。

网友:
这个不错啊,可以测试下

网友:
有没有THB8128的mini板,买了5pcs芯片回来,吃灰半年多了,都没有做板来测试

网友:
出自protel或ad之手。

网友:
这个扩展起来比较方便,帮顶一个。

楼主:
见笑了,只会用protel99se

楼主:
THB8128已经不做了,所以就没做他的迷你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