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不是我的指针用的不对?EEPROM页读出的数据始终不对

楼主(2014-11-27):
void DispMenuTopUp()//菜单函数,在Menu.c文件
{
  unsigned char i,data[16];
  for(i=0;i<16;i++) { data = i;}//数值初始化
Clock_I2C_EEPROM_PageWrite(0,16,data);//写进去,用EEPROM随机读函数可以读出正确的数据
//  for(i=0;i<16;i++) { data = 0;         }
Clock_I2C_EEPROM_PageRead(0,16,data); //页读,读出来
i=data[1];                            //赋值
lcd_display_zifu(1,1,shuzi[i/100],0);   //显示值,应该是001,去始终是255
lcd_display_zifu(2,1,shuzi[i/10%10],0);
lcd_display_zifu(3,1,shuzi[i%10],0);
}

//EEPROM页读函数,在eeprom.c文件
void Clock_I2C_EEPROM_PageRead (unsigned char ReadPage,unsigned char NumByteToRead,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int ReadAddr;
    ReadAddr = ReadPage*16+64;//计算每页的首地址(跳过0-3f空间)
    while(NumByteToRead--)
        {*p++ = Clock_I2C_EEPROM_RandomRead(ReadAddr++);}//读数据
}

//  EEPROM随机读函数,在eeprom.c文件 此函数使用正常
unsigned char Clock_I2C_EEPROM_RandomRead(unsigned int Read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I2C_Start();//  IIC开始
        Send_Data(EEPROM_White_Addr); //送RTC写寻址地址
        Send_Data(ReadAddr >> 8);     //送目标地址H
        Send_Data(ReadAddr & 0x00ff); //送目标地址L
        I2C_Start();//  IIC再开始
        Send_Data(EEPROM_Read_Addr);//送RTC读寻址地址
        Data = Receive_Data(NOACKbit);//读数据
           I2C_Stop(); //IIC结束
        return Data;
}

网友:
楼主还是用插入代码的方式贴出来吧,即使是直接贴文本也别用斜体字吧,斜体真的没法看。

楼主:
void DispMenuTopUp()//菜单函数,在Menu.c文件
{
  unsigned char i,data[16];
  for(i=0;i<16;i++) { data = i;}//数值初始化
Clock_I2C_EEPROM_PageWrite(0,16,data);//写进去,用EEPROM随机读函数可以读出正确的数据
//  for(i=0;i<16;i++) { data = 0;         }
Clock_I2C_EEPROM_PageRead(0,16,data); //页读,读出来
i=data[1];                            //赋值
lcd_display_zifu(1,1,shuzi[i/100],0);   //显示值,应该是001,去始终是255
lcd_display_zifu(2,1,shuzi[i/10%10],0);
lcd_display_zifu(3,1,shuzi[i%10],0);
}

//EEPROM页读函数,在eeprom.c文件
void Clock_I2C_EEPROM_PageRead (unsigned char ReadPage,unsigned char NumByteToRead,unsigned char *p)
{
    unsigned int ReadAddr;
    ReadAddr = ReadPage*16+64;//计算每页的首地址(跳过0-3f空间)
    while(NumByteToRead--)
        {*p++ = Clock_I2C_EEPROM_RandomRead(ReadAddr++);}//读数据
}

//  EEPROM随机读函数,在eeprom.c文件 此函数使用正常
unsigned char Clock_I2C_EEPROM_RandomRead(unsigned int ReadAddr)
{        unsigned char Data;
        I2C_Start();//  IIC开始
        Send_Data(EEPROM_White_Addr); //送RTC写寻址地址
        Send_Data(ReadAddr >> 8);     //送目标地址H
        Send_Data(ReadAddr & 0x00ff); //送目标地址L
        I2C_Start();//  IIC再开始
        Send_Data(EEPROM_Read_Addr);//送RTC读寻址地址
        Data = Receive_Data(NOACKbit);//读数据
           I2C_Stop(); //IIC结束
        return Data;
}

昨天捣鼓也没弄好,始终是斜体,今天回复下就好了,奇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