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轮车怎么骑?

楼主(2014-11-27):
如题,最近老板搞了一个独轮车,800块钱的那种。前后水平保持还是很灵敏的。但是因为是独轮,会左右倒!

学了半天了,还是学不会。

为什么不在两边脚踏下安装两小的辅助轮,水平高的可以不用辅助轮,可以卸下来。 再学不会,就准备让这么改进一下。

网友A:
800这么便宜???

网友:
什么原理?楼主有研究过吗?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自平衡的独轮车吧。我也买了独轮车,只不过是人力的,如图所示。真正的靠自己身体平衡了,难度很大,练了好几天一点感觉都没有

网友:
有这么难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自平衡的独轮车吧。我也买了独轮车,只不过是人力的,如图所示。真正的靠自己身体平衡了,难度 ...

我说的是电动的。你这个是耍杂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800这么便宜???

淘宝上780的一大把。基本都一个模子出的。

网友:
基本与骑自行车一样,无论是原理还是感觉,多练几次就会了。

网友:
和骑自行车一样,要不怕摔,骑着骑着就会了,我当初学了一个礼拜

网友:
我试了一晚上.学会了.经验:先不要学习上车.找两个不太远的柱子.扶着…站住平衡.再推向另外一个柱子.来回.一个小时就会了

网友:
尼玛真贵, 800块可以买个好的两轮自行车了

网友:
买来耍酷的?

网友:
这个如何刹车啊,搞特技的吧

网友:
学了一下倒着骑自行车,年纪大了,感觉很累

网友:
才800,有这么便宜吗

网友:
我有一次跟车队山地车爬山,就看到一个骑独轮的,体力超好,差不多跟我们一起上的,下山的时候没刹车,还要踩,简直屌爆了!

网友:
LZ会骑自行车不?
只要动起来就很容易保持平衡,低速保持平衡才是最难的,所以关键是克服心理障碍,敢快。

网友:
4楼的那种是耍杂技的,电动的很矮,看过别人骑,好像要左右踩来加速和减速的

网友C:
我公司有独轮车控制板。主控芯片为STM32F103C8T6   传感器为mpu6050  加速度,角速度。只用了2轴。分内置板和外置板两种程序。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公司有独轮车控制板。主控芯片为STM32F103C8T6   传感器为mpu6050  加速度,角速度。只用了2轴。分内置板 ...

卖不?

网友:
我是这样学的:靠扭腰实现短暂的转弯,在一定的速度下就能不倒,就像自行车一样,车往哪边倒就要向那边转弯;要主动控制转弯,则需要调整重心使车子倾斜。

网友:
可以搞一个玩玩

网友:
路上见到过两边带有两个小辅助轮的独轮车
不对,不应该叫独轮车了,应该是三轮车了

网友:
最近也在学独轮车,昨晚是第三次练车,已经可以不扶东西骑 4 米了。

网友C:
你要板,还是现成的程序?

网友C:
这种板批发价70左右

网友:
哈哈,天下之大无奇不有!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种板批发价70左右

还过几天,这两天正谈一个offer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你要板,还是现成的程序?

请问下,内置和外置的区别啊?

网友:
高交会上试过独轮车,感觉不是很难学会。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说的是自平衡的独轮车吧。我也买了独轮车,只不过是人力的,如图所示。真正的靠自己身体平衡了,难度 ...

这个怎么刹车???

网友:
那种电动的独轮车我们学校有好多人在骑

网友:
我记得那东西要一万多的吧

网友:
去年买的3000 -_-!  开始扶着人,有半天就差不多能走直线了

网友:
那东西续航能走多远啊?如果续航不行还不如走路了,还锻练身体。

网友C:
引用 网友D:
请问下,内置和外置的区别啊?

电机匹配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电机匹配不一样

是否是内置是无霍尔,外置是有霍尔?

网友:
撸主注意安全,800块钱的太不靠谱,一个电池一个电机的成本就得600-700,国内山寨厂家做得。。。。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否是内置是无霍尔,外置是有霍尔?

都有霍尔

网友D:
那能说下如何区别吗

网友:
引用 网友D:
那能说下如何区别吗

电机的内阻不一样

网友:
虽然还是很模糊,但谢谢解答啊

网友:
电动的独轮车网上很多的,磨具电路什么的都是套件比较便宜

网友:
会骑自行车应该就会骑这个东东吧

网友:
1、看着像小时候 围观杂技团使用的车子。、
2、最近在学校看到一个女生。使用只有轮子的独轮车。

网友:
800倒也不贵,就是想想自己窝还没有,虽然很感兴趣,还是不会去买,有了这个压力,以前喜欢买的电子玩意都是浮云了。只想着等老了,有房子了,宽裕点了,在做些年轻时想做的。苦逼电工一枚。

网友:
用脚啊,脚踩就走,不踩就停了呗。 当然这也是有惯性的,不过独轮车速度不快,20寸的独轮车速度在8km/h,24寸的大约可以达到10km/h,28寸的可以到15km/h,28寸的独轮车是有刹车的哦,24寸及以下尺寸的没有。

网友E:
练了一周,基本会骑了。

网友:
看到很多人骑,山坡还好,下坡得多危险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练了一周,基本会骑了。

厉害,平路应该没大问题

网友F:
要全面禁止这个东西上路~~NND上次晚上9点多开车回家~等红绿灯时候~突然间在右窗看到穿白衣裙的人飘过~~一下子全身起鸡皮,动都敢动一下~~~看到飘过到了公路对面才知不是哪些东西~~吓死俺~~

网友G:
引用 网友E:
练了一周,基本会骑了。

天越来越冷了,你穿的衣服却越来越少了?莫非是在南方?

网友:
引用 网友G:
天越来越冷了,你穿的衣服却越来越少了?莫非是在南方?

在深圳,视频是昨天拍的(昨天比较热,今天就降温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要全面禁止这个东西上路~~NND上次晚上9点多开车回家~等红绿灯时候~突然间在右窗看到穿白衣裙 ...

在车前挂个照妖镜收了那Y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