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70 ddr2调试依然没有进展

楼主(2014-11-27):
郁闷中,准备集中精力攻克.
第一次近距离接触ddr2,近距离接触kinetis.

网友A:
调整心境调试程序,调完上传我们参考下哦

网友B:
什么问题?看有没 有大侠帮你啊

网友:
楼主,修改错别字:“攻克”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调整心境调试程序,调完上传我们参考下哦

好的,一定会的,学会分享。

网友C:
原理是参考towerk70画的吗?焊接的问题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问题?看有没 有大侠帮你啊

之前有帖子,但是还是没有解决,DDR2用的人应该不多。
本来cortex-m4就适合做小存储的,用大存储的优势不是很明显,但是我们的项目就是要用大的内存,没有办法,迎难而上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776-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C:
原理是参考towerk70画的吗?焊接的问题如何?

用的就是tower - k70,不过我用的是mdk,不是iar,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tower - k70,不过我用的是mdk,不是iar,

查下硬件的区别,先跑通k70 tower的例程再说

网友:
引用 楼主:
之前有帖子,但是还是没有解决,DDR2用的人应该不多。
本来cortex-m4就适合做小存储的,用大存储的优势不 ...

好的,去看看、、

网友E:
DDR2 用在K70估计用的不是很多 , 楼主加油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查下硬件的区别,先跑通k70 tower的例程再说

用iar7.10可以跑通,我看了初始化,没什么大的差异,
现在就是怀疑pll初始化的问题,前几天处理了一些其他问题。搞了蛮久也没搞好。

楼主:
引用 网友E:
DDR2 用在K70估计用的不是很多 , 楼主加油  !

谢谢,kineits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有指导性的中文资料,
还需要多分享这方面的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kineits的资料相对来说比较少,尤其是有指导性的中文资料,
还需要多分享这方面的东西。 ...

DDR2 在跑linux系统的硬件中用的比较多 。 在K70上见的比较少

网友F:
用的哪个DDR2芯片 不同的厂家参数不一样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用iar7.10可以跑通,我看了初始化,没什么大的差异,
现在就是怀疑pll初始化的问题,前几天处理了一些其 ...

不必非要用mdk,用iar不就的了。另外也可以考虑上i.mx。

楼主:
引用 网友F:
用的哪个DDR2芯片 不同的厂家参数不一样呢

k70上面自带的那个1G的ddr2,
不是ddr2出错了,而是一进入配置,cpu  直接 halt,调试器(jlink)失去连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必非要用mdk,用iar不就的了。另外也可以考虑上i.mx。

恩,尽量看能不能解决,改用iar是最后的妥协了。
mdk用的比较熟悉了,用起来比较亲切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的就是tower - k70,不过我用的是mdk,不是iar,

tower 70 有例程包吧?先用例程包测试下看看,保证硬件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tower 70 有例程包吧?先用例程包测试下看看,保证硬件没问题。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用iar调试的时候可以顺利配置,并且ddr2映射的空间可以使用了.
就是mdk下面配置不起来,基本是同样的代码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硬件是没有问题的,用iar调试的时候可以顺利配置,并且ddr2映射的空间可以使用了.
就是mdk下面配置不起来, ...

看看iar的连接文件
keil下应该是地址空间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iar的连接文件
keil下应该是地址空间的问题。

不是的,运行没有问题,
请问如何结贴啊,我在楼顶没找到编辑帖子的地方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