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怎么发站内短信,求指教?

楼主(2014-11-27):
    如题,怎么发站内短信给别人,还是我的权限不够没有开通?
    直接点别人头像下的发消息,都提示要有好友关系才可发消息过去,而我目前没这个加别人好友的权限,是不是就不能发站内短信?
    求指教?

网友:
“抱歉,该用户只接收好友发送的短消息”,是对方设置了。不是你的问题

网友A:
      1、论坛没有加好友的权限貌似。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论坛没有加好友的权限貌似。

你“高级会员”也不能加么?那估计就是没有吧。

网友A:
引用 网友B:
你“高级会员”也不能加么?那估计就是没有吧。

                论坛元老都不能加好友。

                可以点头像下面的“发消息”~

网友:
不需要加好友就可以发送短信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论坛元老都不能加好友。

                可以点头像下面的“发消息”~

“发消息”~会有2楼的情况,我设置 了,你给我发发试试,再给楼主发发试试

网友:
估计是会员级别不够。

网友B:
那是我在消息设置里设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是我在消息设置里设置了,

网友:
估计是你的会员级别不够吧,中级会员级别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B:
建议所有人都设置一下

网友:
可以 发的 ,在会员等级下面,  可以点击"发送短信"  。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所有人都设置一下

对 平时不用这个  也不知道该如何设置 都看看最好

网友:
我也试试看

网友:
混高了级别再试试

网友:
权限不足吧 应该是。

网友:
你现在权限不足啊,看用户组自己的权限

网友C:
你是注册会员  貌似没有权限

网友:
级别不够,努力吧

网友:
级别不够,中级才能发

网友D:
看出来了楼主就是骗回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看出来了楼主就是骗回复的

骗回复有什么好处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是注册会员  貌似没有权限

那怎么给莫大发站内短信(⊙o⊙)?

楼主:
引用 网友D:
看出来了楼主就是骗回复的

唉 目前就发了两个贴 为了兑换飞币 发短信给莫大不成功 才发帖问的 这个问题也是很普遍的  论坛里涉及站内短信的帖子就仨
弱弱问一句 骗回复有什么好处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给莫大发站内短信(⊙o⊙)?

莫大好像有个帖子是专门说这个问题的 我刚才帮你找了一下没找到 你在自己找一下吧

网友E:
还剩一个月,哥们,多参加讨论多回复,混到中级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怎么给莫大发站内短信(⊙o⊙)?

有急事发手机短信,站内短信阿莫不一定看得到。

网友:
升级中哈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还剩一个月,哥们,多参加讨论多回复,混到中级吧

哦 到中级就可以了是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哦 到中级就可以了是吧

嗯,莫站长在飞币兑换贴中说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嗯,莫站长在飞币兑换贴中说过的

看到了 以前没写的 努力赞积分吧

网友:
可以直接发~

网友:
那个站内短信是不是就是会员下面的“发消息”啊?

网友:
你的积分不够,要使劲憋到200分以上吧;再坚持一个礼拜,你就妥妥的了;

网友:
中级会员权限才可发站内短信
兑奖方法:

  注意1: 只有中级会员以上,才有权限发站内短信给我。也就是说,没到中级会员无法兑奖。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096-1-1.html

网友:
上面自己说错了,应该还是要中级会员会员才可以,另外信息那块修改为允许接受非好友才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