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rtusII对AS口进行烧写程序直接停止

楼主(2014-11-27):
各路大神们,我在用Quartus往AS口里面烧写程序的时候经常会出现进度槽走到10%几后,自动就停下来的情况。有时也可以烧进去。不知道大家是否遇到过,是应该怎么解决呢。多谢大家帮忙。再多穿个图。。。

楼主:
自己顶一下

楼主:
这。。。大家都没有遇到过同样的问题么???重装quartusII去了。。。

网友A:
以前下载正常吗,这个可以是下载盒的问题,也可能是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

网友B:
配置芯片周围电路有问题?好好查查

网友:
没碰到过,不过fpga有几个和配置有关的引脚,你可以测下电平ok否。。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以前下载正常吗,这个可以是下载盒的问题,也可能是硬件电路设计有问题

时而正常,时而不正常。我觉得好像是软件可能破解什么的有问题,我重新装了usb blaster的驱动,暂时还没有这个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配置芯片周围电路有问题?好好查查

一般flash芯片的寿命是多少呢。我在想会不会是芯片烧写太多次才不正常。。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时是焊接的问题,FPGA或者配置芯片的管脚接触不良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以前也遇到过,有时是焊接的问题,FPGA或者配置芯片的管脚接触不良

好滴。。。非常感谢。。。我换了个quartus 11 然后现在好像这个现象好点了。。最近两天还没发现。如果再有发现的话,就重新再焊一下配置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