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CW5.1】,我想把自己写的代码弄成lib,弄是弄好了

楼主(2014-11-27):
【求助CW5.1】,我想把自己写的代码弄成lib,弄是弄好了。但是,在联机调试的时候还是能看见代码啊!不知各位高手,怎么能让人家看不见呢?谢谢了!

网友A:
你指的能看到代码是什么意思?是看到汇编后代码吗?

网友B:
汇编后的代码指定能看见的啊,你只要让人家看不到你的C代码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能看到代码是什么意思?是看到汇编后代码吗?

不是汇编后的,而是c,联机运行的时候点停止,如果它停在lib里面的函数的话,你就什么都看得到!

楼主:
引用 网友B:
汇编后的代码指定能看见的啊,你只要让人家看不到你的C代码就足够了;

不是汇编后的,而是c,联机运行的时候点停止,如果它停在lib里面的函数的话,你就什么都看得到!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不是汇编后的,而是c,联机运行的时候点停止,如果它停在lib里面的函数的话,你就什么都看得到! ...

这个真没碰到过,我使用CW也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不会弄;我只会在MDK下面弄成LIB,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要弄成LIB的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真没碰到过,我使用CW也是好多年以前的事情,不会弄;我只会在MDK下面弄成LIB,不过到现在为止还没有 ...

我是根据这个帖子做的,可以弄成lib,但是就是能看见代码,真的很无语!

网友:
。。。看来cw是lib破解机啊

网友:
没碰到过,试一下移动生成lib的c文件到别的目录试一试。

网友:
能看到还做成LIB做什么.如果想看到,就加生产LIB时的信息导入到调试工具中,就可以看到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汇编后的,而是c,联机运行的时候点停止,如果它停在lib里面的函数的话,你就什么都看得到! ...

如果函数时在lib中,是应该看不到的,你可以吧lib库对应的文件删掉,试一试

网友C:
怎么能看见代码?都成lib了,就看不见代码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怎么能看见代码?都成lib了,就看不见代码了。

事实就是看得见啊,郁闷呢,希望大师出来指导一下。

网友D:
是这个样子的。你把对应c文件删掉,直流出来。h,这样就只能有汇编对应的东西了。
如果还是有的话,你需要把lib单独拿出来,工程重新编译一下,这样link的内容就不存在注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这个样子的。你把对应c文件删掉,直流出来。h,这样就只能有汇编对应的东西了。
如果还是有的话,你需要 ...

好的,明天我再试试看。谢谢指教,请问你弄的lib是看不见c的代码是吧。

网友E:
生成库的时候,不生成debug信息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生成库的时候,不生成debug信息

那么应该怎么操作呢,能否详细指导一下,谢谢了。

网友F:
引用 楼主:
那么应该怎么操作呢,能否详细指导一下,谢谢了。

可以试一下option->output下debug information勾选去掉

楼主:
引用 网友F:
可以试一下option->output下debug information勾选去掉

好的,谢谢指导。上班多试试。希望解决问题

网友:
你把.c去掉然后在编译代码

网友:
要把调试信息去掉,重建工程包含.Lib看看

网友G:
应该是看不到才对呀,不然要lib干嘛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看不到才对呀,不然要lib干嘛呢

确实可以看见,不然我不会来求助的,等我弄好了,再过来说说,最近比较忙撒!

网友:
嗯,等着看楼主的结果

网友H:
弄成库能保护下源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H:
弄成库能保护下源代码

是啊,可是还能看见郁闷呢。

网友:
IAR 下的lib库怎么样能转换为MDK下面用呢

网友:
有些项目,只有.o文件,看不到源码

网友:
不是吧?按照正常来说Lib是机器码了,最多就看到汇编而已吧.......是不是编译位置错了?

网友:
楼主弄好了没?弄好了来给大家说说。。

网友:
是不是可以参考下,eclipse的文档,本是同根生嘛

网友I(2016-08-05):
你好,楼主,我也在用CW5.1,Lib封装也是会在调试的时候看到,最后你解决了没,能不能共享一下方法,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I:
你好,楼主,我也在用CW5.1,Lib封装也是会在调试的时候看到,最后你解决了没,能不能共享一下方法,谢谢 ...

http://www.eeworld.com.cn/mcu/article_2016050626180.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