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料贴】[DA14580-AK]业界最低功耗BLE芯片介绍及资料。

楼主(2014-11-27):
DA14580是目前业界功耗最低BLE集成芯片:

德国的dialog半导体出品的DA14580低功耗蓝牙芯片,功耗低得非常恐怖。规格书上宣称0dBm时发射(TX)电流3.4mA,接收(RX)电流3.7mA,实际测量(如下图)的瞬时电流小于5.5mA。即使这样仍比其他芯片功耗低一半以上。小米手环中使用的就是这个芯片,所以小米手环可以做到30天的超长待机。

封装
并且DA14580有个超小的封装:WLCSP 34 pins, 2.5 mm x 2.5 mm。这个尺寸集成了BLE的无线前端和ARM Cortex-M0的32位内核,用来做戒指、吊坠等不在话下!

另外,Dialog的官网公布了很多资料,详情见网盘,80多M。不过,官方的软件需要特别申请才能获得。

资料网盘:http://pan.baidu.com/share/link? ... 2&uk=4228226257

网友:
价格怎样啊?

楼主:
量大的话芯片本身的价格在1$不到。

嘿嘿,明天是国外的黑色星期五,我也凑个热闹!来个DA14580-DK的黑色星期五活动~~
地址是: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41909038743

一会我再发个帖子出来。

网友:
好东东 mark一下

网友A:
楼主你测量电流的软件是什么?自己做的么?

网友B:
rom一次性写入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只能写一次?

网友C:
一次性OPT 怎么玩

网友:
话说这个料rom 分两部分把,你的表格没表现出来吧

网友C:
协议栈支持到4.1了吗?测试过距离吗?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
再分享一下最新下的SDK和应用文档和开发软件
链接:http://pan.baidu.com/s/1pJFPmwr 密码:mr1e

网友D:
2个这样的芯片,不借助其他设备,直接可以点对点通信不?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测量电流的软件是什么?自己做的么?

好像是DA自己文档里的图。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一次性OPT 怎么玩

的确有两部分,内行啊。不过另外一个部分是蓝牙协议栈,碰都不能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2个这样的芯片,不借助其他设备,直接可以点对点通信不?

可以的,一个做从设备,一个做主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B:
rom一次性写入什么意思啊?是不是只能写一次?

开发板上加入了SPI Flash,开发的时候用到。

如果产品量产化了,可以考虑写入一次性OTP。

网友C:
协议栈能放在flash中?这个flash能放程序?

网友C:
楼主的板子都是改造官方,做板时射频部分做匹配验证吗?

网友:
看起来是个好东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协议栈能放在flash中?这个flash能放程序?

协议栈固化在芯片里面了,芯片里还有一个32KB的OTP一次性Flash。如果还在开发阶段,就需要用外挂的Flash。
当然外挂Flash的好处就是可以大容量,甚至可以上FatFS之类的文件系统。
这样保存和读取数据就很简单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主的板子都是改造官方,做板时射频部分做匹配验证吗?

这个芯片的好处就是高级程度,天线匹配电路(balun)已经集成在芯片内部了。外部只需要匹配天线50欧姆的阻抗就可以了,还是挺好做的。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好处就是高级程度,天线匹配电路(balun)已经集成在芯片内部了。外部只需要匹配天线50欧姆的 ...

我的意思你的印制天线做过阻抗控制吗? 外挂flash 也要在内部 opt or rom 做个uboot之类的将flash 程序加载到 RAM吧  浏览下手册 opt 的内容也是 在上电后载入ram 运行的  ,那么可以利用的ram 就会减少,这个剩余ram 有多少?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的意思你的印制天线做过阻抗控制吗? 外挂flash 也要在内部 opt or rom 做个uboot之类的将flash 程序加 ...

天线是进行过阻抗匹配的。

RAM总量是48KB, 你的firmware编译后的RW Data+ZI data就是需要的RAM数量。

Bootloader启动完成后就结束使命了,不占RAM了。

网友:
lz  真是给大家玩 蓝牙4.0降低了不少门槛

网友E:
开发包的详细说明楼主看了吗?有没有开发什么例程?

楼主:
引用 网友E:
开发包的详细说明楼主看了吗?有没有开发什么例程?

官方的有五个例子,
beacon
无线色子
无线键盘
范围扩展
防丢器
串口转发

都有相应的代码和原理图。

网友:
测试的功耗是多少

网友F:
引用 楼主:
天线是进行过阻抗匹配的。

RAM总量是48KB, 你的firmware编译后的RW Data+ZI data就是需要的RAM数量。

RAM有点小啊,稍微弄点功能就超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芯片的好处就是高级程度,天线匹配电路(balun)已经集成在芯片内部了。外部只需要匹配天线50欧姆的 ...

牛,我喜欢这种的,只需要做50欧姆的匹配!~

楼主:
引用 网友F:
RAM有点小啊,稍微弄点功能就超了

这个月底我们将推出32K ram的开发板。
除掉蓝牙协议栈使用的8K ram,应用程序可以使用的ram翻了三倍。

网友:
功耗确实极低! 期待楼主的“32K ram的开发板”

网友G(2014-12-29):
楼主能否告知这款片子的开发环境平台用的是什么吗?KEIL还是IAR还是别的???

网友:
官方资源http://support.dialog-semiconductor.com/resources/index

网友:
引用 网友G:
楼主能否告知这款片子的开发环境平台用的是什么吗?KEIL还是IAR还是别的??? ...

用的keil

网友:
谢谢分享、楼主搞个开发板 让大家一起来玩玩如何?

网友H:
楼主已经做出开发板了啊

网友I:
引用 网友C:
协议栈支持到4.1了吗?测试过距离吗?

升级版DA14581是4.1协议

楼主:
引用 网友H:
楼主已经做出开发板了啊

呵呵,是啊,已经出来了,看我店铺吧~~

楼主:
引用 网友I:
升级版DA14581是4.1协议

14581还支持HCI,就是做成dongle后插到电脑上。用linux的bluez就能驱动。

网友:
哦  先收藏  有机会  自己测试下看看

网友:
好东西啊   电压0.9V也是不错! 一节碱性电池都可以!

网友(2015-07-01):
正在寻找蓝牙的芯片或者模块厂商,谢谢楼主

网友:
测量功耗使用什么工具软件,看起来挺好的

网友(2015-08-14):
问一下,我想用DA14580做主机,要怎么弄,目前做的主机通信距离近,从机也是相同的设备,但是从机连手机都没有问题,十几米,但是连主机就不行了,不知道是配置的问题,还是天线的问题。天线我用的是陶瓷天线,中间不需要匹配,直接接芯片的RF管脚。

网友:
这东西不错啊~

网友J(2015-09-14):
引用 楼主:
协议栈固化在芯片里面了,芯片里还有一个32KB的OTP一次性Flash。如果还在开发阶段,就需要用外挂的Flash ...

想问一下,如果外接FLASH做调试开发的时候用,那是不是code+ro-data还是不能超过32K?

楼主:
引用 网友J:
想问一下,如果外接FLASH做调试开发的时候用,那是不是code+ro-data还是不能超过32K? ...

是的。启动时候DA14580会把Flash 中的代码拷贝到RAM中来执行。

网友J:
引用 楼主:
是的。启动时候DA14580会把Flash 中的代码拷贝到RAM中来执行。

god,现在都快超过32k了,优化级别一直先的是o3,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还有好多还没有写完空间却不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god,现在都快超过32k了,优化级别一直先的是o3,不知道有没有什么问题。关键是还有好多还没有写完空间却 ...

是啊,DA14580的确有这个问题。
你可以试一下DA14583,它有1M的Flash,应该够你用了。

网友K:
楼上别把人家带进坑里,DA14583和DA14580外挂Flash效果是一样一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上别把人家带进坑里,DA14583和DA14580外挂Flash效果是一样一样的。

刚才查了一下,的确像你说的DA14583的1Mbit Flash只是外挂,整个架构和DA14580是一样的。
这的确是个硬伤,不能从Flash执行代码。

DA14680可以,不过封装又不兼容了。

网友:
MARK 一个  最近也在搞这个板子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的确像你说的DA14583的1Mbit Flash只是外挂,整个架构和DA14580是一样的。
这的确是个硬伤 ...

非常感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查了一下,的确像你说的DA14583的1Mbit Flash只是外挂,整个架构和DA14580是一样的。
这的确是个硬伤 ...

你能拿到DA14680了吗?

网友L(2015-11-10):
兄弟,你是代理吗?最近准备在用这款芯片。请问DA14580的天线接口直接不经PI滤波,直接接陶瓷天线可以不?

楼主:
引用 网友L:
兄弟,你是代理吗?最近准备在用这款芯片。请问DA14580的天线接口直接不经PI滤波,直接接陶瓷天线可以不? ...

我不是代理啊,不过不经过π型滤波天线效率不会太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