计算中断填充值时,用常量和变量的区别真的这么大吗?

楼主(2014-11-27):
这是本人最近准备学习PWM模仿音频,在学习PWM的频率调节时遇到的问题,硬件是STC12c2052AD,12M晶振。要实现的功能是用定时器T0的溢出作为其内部PWM模块的时

钟源,以便达到调节PWM的频率的目的。经过一步一步的测试发现问题出在中断程序中。为了简明扼要去除了程序中与问题不相关的部分,程序如下: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unsigned char Flag = 2;//问题就出在变量Flag上,Flag就是中断的时长,笨人

的想法是通过改变Flag的值达到调节中断的时长,请往下看
sbit LED = P1^7; //作为中断的标志

void main ( )
{
  TMOD =0x01;
  TH0 = (65536-2)/256;//()中本来是用65536-Flag,不料中断的时长由65536-2时的20uS猛增到400uS,只要使用变量均是如此,使用常量则无任何无问题。以下相同
  TL0 = (65536-2)%256;
  EA = 1;
  ET0 = 1;

  TR0 = 1;
  while(1);
}
void T0_time() interrupt 1
{
  TH0 = (65536-2)/256;
  TL0 = (65536-2)%256;
  LED = ~LED;
}
无奈本人愚笨不得其解想请问诸位老师及仁兄,用常量和变量的区别真的这么大吗?问题出在哪了呢?有什么好的方法呢?在此谢谢诸位老师及仁兄!

网友:
你用常量编译器帮你算好,用变量单片机自己算当然耗时

网友:
65536-2由编译器自动翻译成65534,相当于常量赋值
65536-FLAG 由于65536超出65535,基本上是32位运算减法、32位计算除法,然后截取8位给TH0.
你让8位机计算这么多32位运算,你说时间能不慢吗

网友:
使用常量运行时什么都不用计算了,包括减法和除法,只是赋值而已,当然快了,特别是除法,在51里面算是比较耗时间的.

网友:
可以把计算好的值做成表,通过查表来实现,这样一来速度比较快

楼主:
谢谢各位老师,我用debug命令调试看了一下,TH0 = (65536-2)/256;翻译成汇编语言要18条语句,确实要命,我记得查表也试过了一样的,在想办法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