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的字母,数字组合键,还有第三个键如何打出来?

楼主(2014-11-28):
比如那个J键,普通用法是出J,数字灯亮时出1,那何时能出“END”?

网友:
这问题……

我来拯救迷茫的楼主吧,Fn 看准只要小指狠狠地捅上去,戳穿 Fn 的马甲

网友:
戳穿 Fn ,再戳这几个键

网友:
Fn键,楼主用笔记本没多久吧

网友:
2楼大哥说的对

网友:
Fn Fn Fn Fn Fn Fn Fn

网友:
我就不重复Fn了

网友:
学习了,还没用过笔记本

网友:
笔记本是什么?

网友:
求科普——什么是字母啊?哪位大仙告知一声。。。?

网友:
楼主发的照片上是什么啊,都没见过

网友:
现在很多笔记本改成六排按键了

楼主:
再弱弱地问一声,这FN不是只按一下就可以了么,按住不动,再按J键,为毛要按好几下?

网友A:
引用 楼主:
再弱弱地问一声,这FN不是只按一下就可以了么,按住不动,再按J键,为毛要按好几下? ...

[FN] 按下不放
[FN] + [J]  = [END]

楼主:
引用 网友A:
[FN] 按下不放
[FN] + [J]  = [END]

对,我就是这意思,上面戳戳戳好几下,不知道啥意思.貌似连续戳同一个键会产生粘滞键一说.

网友A:
我其实是路过, 看到一个金牌会员, 问了一个深度问题, 顺便做深度回复。。
也许我多虑了,但就不知道老大会不会关注这个ID 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其实是路过, 看到一个金牌会员, 问了一个深度问题, 顺便做深度回复。。
也许我多虑了,但就不知道老大 ...

作为一个金牌会员不应该问这么低级的问题啊

网友:
又是小白在淘宝上买的ID

网友:
一般是FN,有的电脑这个切换键在键盘第一排一些特殊的按键。

网友:
笔记本的特色,楼上已回答

网友:
键盘上蓝色字符都是配合Fn键使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