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献一个STM32使用microchip的TCPIP协议栈实现串口服务器程序...

楼主(2014-11-28):
    第一版串口服务器硬件上网口黄灯接错了,其他没啥问题,铁壳贴纸还在制造中,闲来无事,就把之前做的串口服务器的程序代码发上来,大家可以参考,程序中或多或少可能有些bug或者错误之类,希望大家予以指正,谢谢大家。
    第一版的串口服务器放在公司测试了2个月,没出现啥问题,感觉稳定性还是可以的。下一步打算加入modbus TCPIP,以实现跟RS485上的协议转换。
   下面贴几张web服务器的图片,参考了openwrt的webserver布局,感觉还是有些小清新的 哈哈。当然这个web页面,以后也会不断加入新功能,不断改进的。
   另外因为源设计网页(使用标记语言,未经MICROCHIP的软件编译成数组)丢失了,不过恢复起来也不算难,对应网页和程序也能恢复出来。等有空恢复一下。先上传个系统信息的页面文件。

楼主(2015-06-02):
上传恢复过来的网页源码,结贴

网友A(2014-11-28):
能分享下源码么?

楼主:
因为源设计网页(使用标记语言,未经MICROCHIP的软件编译成数组)丢失了,不过恢复起来也不算难,对应网页和程序也能恢复出来。等有空恢复一下。先上传个系统信息的页面文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分享下源码么?

还在编辑啊,不好意思

楼主:
源码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因为源设计网页(使用标记语言,未经MICROCHIP的软件编译成数组)丢失了,不过恢复起来也不算难,对应网页 ...

“使用标记语言,未经MICROCHIP的软件编译成数组”,请教下是指的什么?能详细说下么?

网友B:
不错,看起来像是10M的网络

网友C:
mark!楼主更新mac地址可以立即生效?

网友:
不错,有时间研究研究。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标记语言,未经MICROCHIP的软件编译成数组”,请教下是指的什么?能详细说下么? ...

比如,在填充页面上主机名、硬件版本、软件版本时候,最终出来的是:
    硬件版本
    V20140613
    固件版本
    V20140715
    运行时间
    none</FIELDSET>
但是原来编写网页的时候的应该是
    硬件版本
    ~hardware_version~
    固件版本
    ~software_version~
    运行时间
    ~running_time~</FIELDSET>

楼主:
引用 网友C:
mark!楼主更新mac地址可以立即生效?

不支持的,更新MAC后自动跳转到重启页面,需要点重新启动才会生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错,看起来像是10M的网络

哈哈,是啊,本来也没必要太高,1个串口加2个485,10M的网络也足够它用了,如果后面做8口/16口的话,就必须要用10M/100M的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比如,在填充页面上主机名、硬件版本、软件版本时候,最终出来的是:

这样处理的话,不就没法动态更新信息了么?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支持的,更新MAC后自动跳转到重启页面,需要点重新启动才会生效

我也有个重启界面,比如5秒后重启系统,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要硬件复位才能更新mac地址,有些说是电脑mac地址缓存造成的,不知道你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非常不错,期待你的“对应网页和程序也能恢复出来”

网友C:
ling外楼主有没有在webserver里面显示图片的例子? 文本数据的时候,设备只要把数据以html形式打包好发回去就可以了,如果页面里面有几个图片,感觉有点麻烦啊!一段一段的发

网友:
非常不错,期待你的 对应网页和程序也能恢复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样处理的话,不就没法动态更新信息了么?

是的,如果你需要动态更新,可以刷新加个代码去定时刷新页面。还有一个是用cgi去做,这个协议栈也支持的,我是因为还不太会cgi编程,所以没弄,你可以在刷新字节数的地方加入。

网友:
mark....................网络通讯,最近可能会用到

网友:
这个好像还是不错的样子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个重启界面,比如5秒后重启系统,不过不知道为什么总是要硬件复位才能更新mac地址,有些说是电脑m ...

一般是arp表来处理mac和IP的关系的,当表中没有某个你要通讯的IP时候,就会先发送ARP请求去找这个IP,回复中会包含MAC和IP,当你这个设备更新MAC时,需要主动去发送广播通知大家更新ARP表,以更新新的MAC和原来IP的对应关系

楼主:
引用 网友C:
ling外楼主有没有在webserver里面显示图片的例子? 文本数据的时候,设备只要把数据以html形式打包好发回去 ...

系统信息页面就有。因为本身microchip的软件可以把所有图片和页面变成文件系统的形式去保存,所以当浏览器去请求某个图片的时候,设备这头会去发送图片数据的

网友C:
这个只是源文件!实际肯定不能这样处理的! 图片文件必须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发送给客户端浏览器~

网友:
对网页服务器不是很懂,但是很感兴趣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个只是源文件!实际肯定不能这样处理的! 图片文件必须以二进制文件的形式发送给客户端浏览器~  ...

浏览器的处理方式就是这样,而且你说的二进制文件,所有东西都是二进制组成的,浏览器看到这句话之后,会去请求设备发过来图片数据,设备得到这个请求后,会去自己的文件系统中寻找,看是否有这个文件,有的话,会上传这个文件。如果你是想知道是怎么上传文件的,可以去看看HTTP2.c文件。里面有如何去解析发过来的请求的,

网友:
好厉害 给赞一个 顺便收藏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哈哈,是啊,本来也没必要太高,1个串口加2个485,10M的网络也足够它用了,如果后面做8口/16口的话,就 ...

想啊就怕某些奇葩的网络设备不向下兼容了,我们遇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想啊就怕某些奇葩的网络设备不向下兼容了,我们遇到过

有道理,谢谢指正

网友:
这个资料是硬货,学习一下。

网友:
谢谢1一直想学习下microchip tcpip

楼主:
不错啊,LZ我看好你哦

网友:
配置界面好熟悉啊  , 用过深圳三旺的串口服务器, 跟这个界面好像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很有用的资料。

网友(2015-01-12):
  谢谢分享,很有价值的资料。

网友:
串口服务器,mark

网友:
谢谢分享,正好在找这个方案

网友:
看起来好屌

网友:
很完整的实例

网友:
为啥不用STM32F107做呢?

网友:
谢谢楼主,正在看这方面的资料,收藏

网友:
好东西,必然mark一记

网友:
呵呵,看看感觉不错,挺好的。

网友D:
问一下,接收多少个串口字节,网络才打包发送呢呢?还是超时才打包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一下,接收多少个串口字节,网络才打包发送呢呢?还是超时才打包的?

超时或者超过打包字节数

网友:
MARK、以后肯定会用到。关键词“串口服务器”

网友(2015-03-02):
正打算做一个类似的,5个单片机弄20多个串口

网友(2015-06-23):
能不能转成MDK工程的啊!IAR太零乱了

网友:
楼主更新了。标记下!
贡献一个STM32使用microchip的TCPIP协议栈实现串口服务器程序

网友:
上班之后好好研究,感谢楼主无私奉献。串口服务器资料。

网友(2015-12-22):
有人做了没有?

网友(2016-10-07):
不明觉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