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问题来了,3D打印机的步进电机哪家强?

楼主(2014-11-28):
某宝上买了一台3D打印机,仿reprap的,用了一段时间发现Y轴电机轴承变歪了,导致皮带经常卡住或者跳跃。
不知道哪个牌子的步进电机质量好?

网友A:
中国山东找蓝翔

网友B:
你确定是电机问题? 出现堵转、或者你说的跳跃很可能是电机不够力,或者速度太快了。这是电机选型不当或者速度设得太快了

另外一个,可能是镙杠变形。框架组装时导致的或者是运输过程中导致的

就那么点小机架能让电机轴承变歪?当是塑料吗。 一根牙签几cm长很容易折断,1mm就很费劲

这类小机器上轴承有问题要么是生锈了,要么是沙尘进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中国山东找蓝翔

蓝翔不是做挖掘机的吗?怎么也做打印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确定是电机问题? 出现堵转、或者你说的跳跃很可能是电机不够力,或者速度太快了。这是电机选型不当或者 ...

拆下来看过,轴承有点变形,连接轴承的地方有一端磨损严重,另一端几乎没磨损。
可能当初装配时也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蓝翔不是做挖掘机的吗?怎么也做打印机了

挖掘机都能弄好何必打印机

网友:
山东蓝翔躺枪,哈哈

网友(2015-02-09):
问题有解决吗?
我在自制雕刻机时,发现装配是个很大问题的。
可以尝试拆解后,自己重新装配下,做好润滑什么的。

网友(2016-05-26):
雷赛的还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