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偿求一个四轴定高方案

楼主(2014-11-28):
小飞机空中悬停的时候,如果有人拉动一定距离,还可以自动回去,这个动作在一个视频里见过,我的小飞机也想加一个这样功能。 希望做过的朋友帮个忙,

本人愿意出给力的报酬,以做为您劳动成果的一点回报。  非常感谢。

您可以站内信,或者 企鹅 297986509

网友:
难度很大,定位系统啊,应该没有人会给你的

网友:
四轴定高方案,什么范围啊

网友A:
气压传感器或超声波?

网友B:
最便宜的bmp085,这个气压传感器,可以计算高度的。不过误差挺大的,估计精度只能达到0.5米左右
再用过一种几十块钱的,可以精确到0.1米。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最便宜的bmp085,这个气压传感器,可以计算高度的。不过误差挺大的,估计精度只能达到0.5米左右
再用过一种 ...

方便告知精度0.1m的传感器型号吗?

网友:
ms5611可以达到这个水平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气压传感器或超声波?

目前有气压技和惯性器件。

网友:
MS5611+超声波定高

网友D:
用HONEYWELL的磁阻传感器啊,很多航模都是这么做的,有需要联系我哦,QQ:453105832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HONEYWELL的磁阻传感器啊,很多航模都是这么做的,有需要联系我哦,QQ:453105832 ...

有用磁做定高的吗?

网友D:
引用 楼主:
有用磁做定高的吗?

我们可以定位,让飞行器定点飞行!定高的话一般都用气压计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们可以定位,让飞行器定点飞行!定高的话一般都用气压计

我需要的关键是定高,拉一下,再回到原位,本质上还是定高。 您有方案可以联系我。

网友:
这个实现起来难度不小啊  , 期待论坛里高手解决!

网友:
比较麻烦呀

网友E:
气压能0.2m 保持1-2分钟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方便告知精度0.1m的传感器型号吗?

就是他们用的这个型号MS5611。现在价钱也降下来了

网友:
到st去看看,记得去年出了一个气压高度的,分辨率据说到楼梯高度

网友:
ms5611这个用过可以达到楼主的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E:
气压能0.2m 保持1-2分钟

你的算法对传感器有什么要求,什么敏感度的传感器下的的到的精度。 是否方便留给联系方式。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的算法对传感器有什么要求,什么敏感度的传感器下的的到的精度。 是否方便留给联系方式。  ...

MS5607 或者MS5611 加MPU6050 ,使用转化到地理坐标系的加速度Z轴做融合。再配合三级PID 位置环 速度环。

楼主:
引用 网友E:
MS5607 或者MS5611 加MPU6050 ,使用转化到地理坐标系的加速度Z轴做融合。再配合三级PID 位置环 速度环。 ...

是否可以先编一个lib库文件,我可以先试试效果, 主平台cortexM0, Keil,您加我QQ 好了,你的论坛设置不接受非好友信息,所以不知道怎么联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