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立创小批量打样问题咨询,在线等

楼主(2014-11-28):
帮朋友在嘉立创做了两款样板(尺寸分别为:双面板16*20cm,单面板20*14cm),现在朋友想小批量,有如下问题:
1.可不可以直接转小批量,不用重新上传PCB文件?
2.是否要重新付工程费?
3.嘉立创小批量的标准是什么?即多少量算小批量?

客服太忙,还是论坛里问起来方便

以下内容嘉立创加入:
1,可不可以直接转小批量,不用重新上传PCB文件?   答,不用上传,点返单就行了
2,是否要重新付工程费? 需要,小批量
3.嘉立创小批量的标准是什么?即多少量算小批量?  小批量的标准是1个平方以下,75片以下是样板,小批量现在暂时规定为50个平方以下

网友:
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啊,下完单以后,你问的问题就都清楚了。
如果对价格不满意,不付款,取消订单就是了,然后再去找让你满意的下一家。

网友A:
楼主这类情况,最快的方式是联系在线客服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类情况,最快的方式是联系在线客服哦

在线客服太忙了,这个问题建议嘉立创在论坛里设置置顶帖,说明一下,充分利用论坛。在嘉立创的主页我就没找到关于小批量的说明

网友:
LZ可以在系统左上角,有对应您的业务专员,了解具体操作。这个会比较详细能了解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这类情况,最快的方式是联系在线客服哦

1可不可以直接转小批量,不用重新上传PCB文件?
2.是否要重新付工程费?
3.嘉立创小批量的标准是什么?即多少量算小批量?

关于详情,忍不住多嘴复一下吧,对于想知这方面内容的供参考。

1.已确认的订单(含在生产与已出货的),JLC无法帮从样板系统转到批量系统,也无法从批量系统帮转到样板系统;只有待报价的单,两个系统的报价人员才能帮转过去。

2.所有订单跟他前面及后面的单都没有关系的哦,只针对它自己当前有效哦。
关于订单再生产:
样板与小批量返单再做,还是当新单的;因样板与小批量是统一拼板生产,每次与不同的客户的单拼在一起,再生产,得重新来过,所以返单还是会当新单一样报价(会有工程费)!
可以点返单下单,出货了的(系统上扫描了出货时间上去了的),才点得了返单哦!点返单只是不用上传文件,不管是样板还是小批量,返单再生产样板或小批量费用都会有的哦!
点不了返单的(但系统里还能下载下单文件的),下单时可以备注:返哪天几点几分下进来的,文件名是**的那单,然后压缩一个空压缩包上传上来,审单同事就知道该如何处理了。【正在生产的订单或出货时没能够把快递单号扫描上去的订单均点不了返单】

返单:
若在2个月内的,可以点返单下进来,暂时只能改选:数量与板厚。
其他都改不了(出货方式,选了,还是按原来的文件一样,原来是拼板的再生产就是拼板的,原来是单片的,返单也只能是单片的)。点返单前一定要核查好,原来的出货方式到底是什么样的哦(需要共钢网的订单,一定要注意下这个方面哦)
价格也与新单一样的哦,只是不用上传文件。

温馨提示:
有些板子做后,第一次返单有文件,第二次返单(因与第一次上传时间在2个月内)也有文件,可是当第三次返单时就没有文件了,因为距当时第一次上传的时间较久了,文件被删了,第一次与第二次返单是没有上传文件的。因此后来就无法返单下单了。
若返单做一样数量的样板订单,价格还与之前一样,没变化。网络支付工程费有折扣,另总价能积分
若返单做小批量(75片或1平米及以上的订单),网络支付工程费与板费有折扣,另总价能积分
板子出货后,请尽快下载好每次订单的工程文件,您自己分别保存好(后续可用来做板子或做钢网),文件在系统只保留2个月左右,感谢合作!

3.单片出货达75PCS及以上或50PCS但面积达到了1平方米及以上(两个条件符合一个,订单会自动进到小批量系统),小批量订单现开始接最多达50平米以内的单双面,与样板订单的下单入口是一样的。小批量单最快5-6天的生产时间(也有10天左右的),据综合情况不同交期不同,以专门审核小批量订单的报价人员在系统里回复的价格与交期为准(中间红色字体)。

拼板后做30大片以内的会在样板厂生产,但是若小片数超过100PCS了,排单人员安排会是4天左右的生产时间的哦(拼板连片出货的做不了加急,只能做普通交期);
30PCS内单片出货的单双面打样,会是3-4天的生产时间,小板可选1天或2天加急。

系统的上半部分是样板订单系统 ;
下半部分是小批量订单系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