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送的3.5寸工控电脑主板一块,请大家看看是什么型号?

楼主(2014-11-28):
3.5寸电脑单板一款,朋友说他不懂,开过机,能点亮。给我了,看看能不能用上,想做个下载机或者带个电视。

给大家看看,这个电脑是什么型号,想了解一下接口的说明,谢谢。

楼主:
我拆开散热片看了看,感觉像Atom的。

顶一下,看看谁知道主板的型号。

(编辑错别字)

网友:
图片看不全,难道是手机问题?

网友:
多半是研华的吧,cpu用的AMD生产的Geode低功耗x86处理器。

楼主:
我在主板上看了半天,没找到型号。就放弃找了。就看看各位大师们能否凭借照片外观判断出来。图片在贴图前做了裁剪,损失了一些。

网友:
装个win试试

网友:
能不能进BIOS

网友:
这个板子,熊那出的话,不知道多少钱啊?

网友:
接上显示器启动看看!BIOS里面有型号!

网友:
把CF卡拆下看看。

楼主:
CF卡拆下看过,没见到,bios没进过倒可以试试!

网友:
手机看不到图片

楼主:
型号终于被我找到了,是TOP-35270。厂家我就不写了,免除广告嫌疑。

我先把主板照一张照片,修改好图片多余的边。

然后在搜索引擎里,查找照片(搜索框右侧有一个小照相机的图标,点击浏览本地的图片就能搜索。),然后寻找网上的对应照片,点进去就是主板的介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