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电压档是如何实现量程自动切换的?

楼主(2014-11-28):
要求是这样的, 交直流电压输入范围:0~200V ,并要求在2V档达到10uV 的分辨率
初步方案是采用 4个电阻分压选择量程,不想用继电器切换,想用模拟开关,但存在一个问题:
输入可能会超过模拟开关的输入范围

想求一个自动程程切换的电路,求推荐

网友:
我也想知道

网友:
fluke 17B的图纸

网友:
17B的图纸初步看了一下,没看懂。换量程的原理是什么呢?

网友:
我看图纸,觉得换量程的原理是这样的:加一些衰减电阻,测量的时候从大往小试,合适范围就显示了。

网友:
比较器分辨量程.

单片机的话,为了加速量程判断通常先只在乎高位ADC,然后再处理低位ADC   。

我了解到现在的万用表芯片是硬件判断量程。

网友:
看了上面的资料,还是没懂

网友:
感觉是电阻分压,然后IO口检测高电平判断量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