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家用电磁炉使用超过十年会有何安全隐患吗?

楼主(2014-11-28):
我住的小区没有燃气,因此从一开始居住就买了爱庭的一台双灶电磁炉,现在已经使用超过10年了,功能除了轻触开关有时稍有失灵外,其他一切基本正常。
最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通常此类家电使用寿命多长?使用久了会不会有磁泄露等安全隐患?我记得当时买的时候2000左右。

网友A:
寿命到了自然会坏
磁泄露才能加热,不泄露就坏了,又不是核泄漏,不用担心

网友B:
轻触开关做容易归西。

网友:
這樣使用生產電磁爐的廠家容易倒閉。
開玩笑的,只要線材不老化脫落,一般沒什麽隱患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寿命到了自然会坏
磁泄露才能加热,不泄露就坏了,又不是核泄漏,不用担心 ...

是电磁辐射泄漏 准备这个要是到不能用的时候换个德国那个米技的,据说安全,就是价格奇贵

楼主:
引用 网友B:
轻触开关做容易归西。

这玩意目前就是凑合用了,经常神经错乱,问厂家,厂家说自己换吧,大概其意思是也不生产了,我去商场也没找到这家产品了

网友:
能用就用着呗,坏了就换

网友:
这是广告吗?十年,太牛了

网友:
隐患就是这厂的产品居然能用10年,那个厂快倒了

网友:
呵电磁炉故障率很高的

网友:
铜丝氧化,磁通量降低,最后最多就不温不火呗!不会爆的!

网友:
感觉问题什么的,一般使用没什么问题,感觉看不出来。可能主要是线材老化之类的,磁泄露什么的感觉还是厂家才清楚

网友(2015-01-05):
见过最老的电磁炉是用一大排三极管的,记得好像是BU508,坏了就拆掉一个,再坏再拆一个,每次都只坏一个的。

网友:
用着用着自己就不想用了。

网友:
超过一定距离就没有问题,

网友:
时间长了里面的电解电容会失效吧

网友C:
这么耐用的东西要是能把她裸了上高清照看下是怎么做到的就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么耐用的东西要是能把她裸了上高清照看下是怎么做到的就好了

现在是嵌入式安装到台面了,等它彻底坏了再弄,打算换个德国米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