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字模软件Zimo3点击打开,任务管理器里有进程,没有程...

楼主(2014-11-28):
液晶字模软件Zimo3点击打开,任务管理器里有进程,没有程序界面,大家有碰到这种情况吗?
这个软件之前能用,有时也会出现这样序打开后没程序界面的问题,其它程序打开都没有没有问题。

网友:
我之前遇到过!它就在后台默默的运行。后来过了一段时间,不知道啥原因,又可以正常运行了。至今不知道原因

网友A:
我的也是,需要破解后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需要破解后才能用

没有程序界面,没法破解啊。直接破解exe文件?

网友A:
破解方法:
1.先将杀毒软件关掉,因为杀毒软件会把cracker.exe干掉的,
  它的工作模式就是以木马的方式窃取该软件的注册码,所以会
  被检测为木马是正常的,但对电脑没任何影响,请放心使用。
2.将cracker.exe和mentian.exe拷贝到安装目录下.
3.运行cracker.exe这时在编辑框就会出现正确的注册码,将其
 COPY到记事本里。
4.现在就可以将cracker.exe和mentian.exe删掉。
5.运行“字模3增强版”软件,在帮助-》软件注册-》里输入
 刚才保存的注册码即可。

  请保存文档的完整性,谢谢合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破解方法:
1.先将杀毒软件关掉,因为杀毒软件会把cracker.exe干掉的,
  它的工作模式就是以木马的方式 ...

我这个zimoIII貌似和你这个软件不一样,这个软件之前是可以运行,并破解,现在关键是运行时没有软件界面,无法输入注册码破解。

这个兄台可以把你的软件共享下吗?谢谢!

网友A:
我不记得是哪个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不记得是哪个了

好的,太感谢了,我先试下看能不能用。

楼主:
谢谢wxb7893212兄台,可以用了,解了燃眉之急啊!

网友B:
请问楼上是三个中的哪一个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请问楼上是三个中的哪一个能用?

下面这个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