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嘉立创(聚真工厂)解密之三:全自动字符线视频(高清)

楼主(2014-11-28):
继续放毒中,全自动印刷字符带来的好处是,字符清晰度更好,速度超快是人工的10倍,全ccd对位,大家一起来欣赏.......
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Y35IkcymSg/http://www.tudou.com/programs/view/QY35IkcymSg/

网友:
太牛逼了,顶一个

网友:
真快,自动化是未来方向啊

网友:
这个工厂看起来确实挺不错

网友A:
楼主顺便讲解一下手工是怎么做的?还有自动流水线的简单工作过程吧

网友:
自动化,大势所趋

网友:
牛A与牛C之间,赞!!

网友:
厉害,最关心还是什么时候降价。

网友:
赞一个,希望下一次拿回来的板子就是用的这个全自动字符的~

网友:
真牛掰。太强悍了

网友:
真厉害。行业又要洗牌了,肯定很多小一点的工厂要被逼降价或者淘汰了,趋势啊

网友:
之前去参观,袁总不是说现在的 全自动字符机器精度不够高吗?还不如手工的精度。 还是要靠字符打印机,不过字符打印机价格太高,还未达到量产阶段么?

网友:
这个真心是牛。

网友:
真是帅气极了;

网友:
不错,长见识了

网友:
自动化效果很好。

网友:
不明觉厉,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顺便讲解一下手工是怎么做的?还有自动流水线的简单工作过程吧

先人工对位,然后盖上丝网,倒上白油,刮刀刮一遍,然后放炉子里烘干

网友:
希望下次做板丝印会比较清晰

网友:
字符有点像是在刷钢网一样

网友:
自动化的趋势就是好;以后会越来越多类似这种模式了吧。

网友:
真好的设备

网友:
为什么我感觉JLC的丝印有一点偏呢

网友:
请问LZ,现在最小字高是多少?

网友:
上次打样估计是人工对的,丝印歪了不少,准备明天打一次样,哈哈

网友:
当年比亚迪不是用手工做电池打败了东芝吗?foxcon的机器人进展也不大。真搞不明白到底机器化好处在那里?

网友:
自己化生产不错,下次打板,看看效果

网友:
顶一个,嘉立创的丝印会越来越清晰

网友:
希望可以降丝印字体的宽度降低到5mil宽,25mil高

网友:
自动化就是好

网友:
全自动化太帅了

网友B:
对比一下人工,机器还无法偸懒

网友:
靠,太厉害了,类似的设备前天深圳展会上看到过。

网友:
字符只要是传统的   丝网印  就还是老样子,就算小有改进也因为对位/磨损/工人责任心之类的而变回老样子...  喷印是个趋势,但是喷印设备更复杂和需要大量的维护工作,,,成本也是个大问题.

网友:
工艺跟手工基本是一样的,但现在是PCB自动流水,丝网和刮刀是机械手控制

网友:
高大上的样子

网友C:
打样不可能用这个吧,换个网版、都要好几分钟了。
小批量是肯定适合的。

网友D:
上个星期在聚真工厂搞的小批量,字符有点偏,目测大约偏差0.5mm - 0.8mm,不过能用。不知道是机器还是人工的

网友:
自动化 未来的方向

网友:
现在应该都是全自动了吧    人工的效率太慢了

网友:
顶一个。很厉害的技术了。

网友:
看了二遍,不错

网友:
家里创威武……

网友(2015-01-03):
引用 网友B:
对比一下人工,机器还无法偸懒

机器出故障一条线就要停

网友E:
是每套板子为了印刷字符都要做一套钢模吗?我有没有说错,那东西是钢模吗

网友:
引用 网友C:
打样不可能用这个吧,换个网版、都要好几分钟了。
小批量是肯定适合的。 ...

换个网版在半个小时左右,先收油墨,拆网版,架新网版,对位,加油墨,印刷一次,偏的话,再调位置,一般熟手调试3-5次,(网版不涨缩情况下),一般上自动线都是大批量,像小批量这样,一天换个五次料号以上,员工都累趴下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上个星期在聚真工厂搞的小批量,字符有点偏,目测大约偏差0.5mm - 0.8mm,不过能用。不知道是机器还是人工 ...

如果是机率的,那应该是机器没调试好,要么气压有问题,要么锁网版的螺丝没固定好,印刷中偏移了,总之qc工作不到位,哈哈

网友F:
引用 网友E:
是每套板子为了印刷字符都要做一套钢模吗?我有没有说错,那东西是钢模吗 ...

那是网版喽,简单说用底片在转印机上把图案转到网版上就行了,如果换别的板子用高压水把图案冲掉,转别的图案就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是网版喽,简单说用底片在转印机上把图案转到网版上就行了,如果换别的板子用高压水把图案冲掉,转别的 ...

知道啦,谢谢莫友的认真解答

网友:
太给力了!!!!!

网友:
只有提升企业自动化水平才能有效提高生产效率,降低企业人工成本,JLC赞一下

网友:
质量是企业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