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没有办法让IAR支持OpenSDA

楼主(2014-11-28):
FRDM板上带的那个OpenSDA, 好像只能在CW下用.

去年在IAR下用垃圾jlink经常要重新烧固件.

楼主:
CW10.x 太慢了

网友:
貌似IAR6.4以上支持OpenSDA

网友A:
安装PE驱动后,IAR烧录就会有个PEmicro选项,然则PEmicro烧录,然后PEmicro中选择OPENSDA即可。
附件是PE驱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安装PE驱动后,IAR烧录就会有个PEmicro选项,然则PEmicro烧录,然后PEmicro中选择OPENSDA即可。
附件是PE驱 ...

烧录?
Debug可以吗?

网友B:
这个OPENSDA是干嘛用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OPENSDA是干嘛用的呢?

跟jlink差不多,仿真器

网友B:
引用 楼主:
跟jlink差不多,仿真器

它也支持SWD和JTAG接口吗?

楼主:
搞定, 多谢FSL_TICS_ZJJ!

另外参照了: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8%A1%E5%BC%8F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B%E6%A8%A1%E5%BC%8F

楼主:
主要是按住键上电OpenSDA,将OpenSDA的DEBUG模式固件写进去。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也支持SWD和JTAG接口吗?

OpenSDA貌似只有SWD
KE系列好像只也支持SWD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它也支持SWD和JTAG接口吗?

我也刚刚开始搞, 早就收到论坛寄送的KE02板子了, 拖拖拉拉,现在才开搞

网友:
楼主可以看一下这个帖子
使用OpenSDA平台作为J-Link调试Kinetis http://www.amobbs.com/forum.php? ... p;highlight=OpenSDA

网友:
也想知道 , 用IAR习惯啦  。看到大家的回复 ,回去试试

楼主:
很简单的.

网友:
楼主可以参看这个贴

http://www.amobbs.com/thread-5556714-1-1.html?_dsign=098a16ad

网友C(2015-01-04):
我想知道板子那种排针接口什么尺寸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想知道板子那种排针接口什么尺寸

IO的排针是标准的,OPENSDA哪个藐似不标准

网友:
引用 楼主:
搞定, 多谢FSL_TICS_ZJJ!

另外参照了:

有空按照这个测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