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觉DSP比ST的ARM芯片好使,不容易死机。。

楼主(2014-11-28):
之前使用的STM32F205出现了强电下死机情况,对比DSP,还是DSP比较皮实,不会莫名死掉。。。

楼主:
当然对高手都一样,对于新手。。。。

网友:
科学评估办法是在其他条件一样时,比如电源一样

网友:
价钱一样么?Spec的指标一样么?

网友:
价格一样吗?

网友:
沒学过Dsp,有机会学学。

网友:
500块的Android手机和5000块的水果机比流畅?

网友:
途观和普拉多比越野,只能吃灰

网友:
2000系列吗?什么型号?我也用这个系列

网友:
ST的外围电路稳定吗?程序稳定吗?

网友:
说这个会被人碰的,ST的ARM抗干扰不强,很多人就是不愿意承认。

网友:
每个工程,要看的性价比。值不值,性能够不够。所以各有所长。

网友:
要看用在什么环境下.各有特点

网友A:
PIC的单片机抗干扰就不错

网友:
好钱买好货

网友B:
这样太武断了,强电干扰路径你知道么?连什么具体死法都不知道就下结论了。建议先拿到芯片的抗干扰方面的测试报告再下结论吧!如果官方说要加什么才能达到什么效果,而你没有加就说别人的东西不行,实在冤枉啊!
按你这样说的话,那么以下判断就能成立:
“程序运行正常,GCC编译器报错,但是另一个编译器没有报错” 可以得出结论,GCC编译器有BUG

另外,不同芯片的针对性都不同,不要拿它的弱项跟别人的强项比。

网友:
影响系统稳定性的因素很多,有很多不稳定可能和电路板的设计有关

网友:
ti的mcu可靠性还是蛮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PIC的单片机抗干扰就不错

这点确实是

网友(2014-12-29):
记得之前用STM32玩FFT算法,结果给算爆了。

网友:
是呀,那能这么比呀。

网友C:
强电下,要做好屏蔽。不能光靠MCU。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强电下,要做好屏蔽。不能光靠MCU。

之前的电路存在DI软件配置,但硬件悬空的状态,可能是这个原因导致运行一段时间死机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样太武断了,强电干扰路径你知道么?连什么具体死法都不知道就下结论了。建议先拿到芯片的抗干扰方面的测 ...

说的有道理,顶17楼~

网友:
ti的东西一般都不错哦。

网友D:
这个很难比较。除非厂家给出一些测试参数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很难比较。除非厂家给出一些测试参数

其实说到底,芯片本身的设计稳定性是一方面,可靠性是系统问题,外围电路、软件都需要下功夫。所以我之前的结论比较武断,不能单独谈芯片的可靠性。。。

网友E:
好的电路设计,8051也会很稳定,如果外围设计差,给你号称最稳定的PIC也一样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好的电路设计,8051也会很稳定,如果外围设计差,给你号称最稳定的PIC也一样挂! ...

这个你拿 PIC 举例还真不合适,据说 PIC 曾今的那些带 C 的片子相当的牛叉,牛叉到外围很差也没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