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询一款液晶的资料,在汽车CD上拆下,有点像24096

楼主(2014-11-28):
COG-IZT2194C-04
COG-IZT2194C-04(M33330-500629)(VK14041)
JOB NO 298207F
DATE CODE 20140722

屏上就这些,还有一个varitronix的品牌标志

网友:
这样的屏应该很难找到资料的吧,因为这些产品量还比较大,一般都可以找屏厂定做屏的

网友:
应当是定制的、、

网友:
这什么车上的

网友A:
这种屏资料太难找了,拆开看芯片吧,我还有个福特车机的小屏一直没找到资料。

网友:
定制的东西,想找资料,基本没戏的啊;话说楼主的CD是坏了吗?

网友:
定制的屏幕比较难找资料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屏资料太难找了,拆开看芯片吧,我还有个福特车机的小屏一直没找到资料。 ...

在4S店这种新机升级更换下来的屏不计其数,我只是想利用起来而已

网友:
定制屏,一般人找不到资料

楼主(2016-09-15):
查到如下资料:

   屏是314*112   FSTN屏   8080时序

拆开后能看到排线一分二,各分成54个排线进两边, 有很多代脚,有很多是并联,也有的排线只进一边,

不知道,320*120屏  8080  一般都有些什么芯片驱动 并且是两块芯片来驱动的,  关健字AFST0470(不知道这是什么编号,我在同一个产家网站上找的唯 一一款尺寸一样的并且显示效果接近的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