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S103K3T6捕获程序,捕获的值错误。有做过的,指点下

楼主(2014-11-28):
MCU  :  STM8S103K3T6
目的:捕获4路PWM的高电平宽度,频率50HZ 周期20MS  高电平宽度1——2MS     (航模接收机输出的信号,要求捕获这个脉宽值)

写了个测试程序   一路信号接到   TIM1_CH1 通道 利用中断方式  来捕获值。

然后网上找了一些资料,看了一下。 参考下载的资料程序,对照手册   不断测试了,发现就是捕获不到实际的值。

无奈,发帖请教大家 ,如果做过的朋友,请指点下。

以下 是程序部分

中断能进去  上升 下降 中断 都没问题。 就是读取值部分 总是不对。 不知道哪里有误。。

//定时器 设置部分

   enableInterrupts(); //打开总中断

  TIM1_TimeBaseInit(15, TIM1_COUNTERMODE_UP,6000, 0);

  //RISING 上升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1_ICPSC_DIV8, 0x0);

  TIM1_ITConfig( TIM1_IT_CC1 , ENABLE);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TIM1_Cmd(ENABLE);

//TIM1  捕获中断 程序部分

INTERRUPT_HANDLER(TIM1_CAP_COM_IRQHandler, 12)
{
  /* In order to detect unexpected events during development,
     it is recommended to set a breakpoint on the following instruction.
  */
  //是不是上升沿捕获中断
  if((TIM1->CCER1 & TIM1_CCER1_CC1P)==0)//  //与运算 之前是上升沿 还是下降沿中断 如果之前是1 那么下降 那么就是下降沿
  {
//   T1_CAP[0]  = ( TIM1->CCR1H << 8 );
//   T1_CAP[0] |= TIM1->CCR1L;

    TIM1->CCR1H=0;
    TIM1->CCR1L=0;

//    TIM1->CCER1 &= (uint8_t)(~TIM1_CCER1_CC1P);   //设置 上升沿中断
    TIM1->CCER1 |= TIM1_CCER1_CC1P;                          //设置  下降沿中断

  }
  else //下降沿中断
  {
    T1_CAP[1]  = ( TIM1->CCR1H << 8 );
    T1_CAP[1] |= TIM1->CCR1L;;

    T1_CAP_VAL=T1_CAP[1]-T1_CAP[0];

    TIM1->CCER1 &= (uint8_t)(~TIM1_CCER1_CC1P);     //设置 上升沿中断
//    TIM1->CCER1 |= TIM1_CCER1_CC1P;                    //设置  下降沿中断
  }

  TIM1_ClearFlag(TIM1_FLAG_CC1);
// TIM1_ClearITPendingBit(TIM1_IT_CC1) ;
}

网友A:
我以前写过,当时虽然用的也是S系列,但我是用寄存器写的。一开始也是老读数不正常,只记得手册上有一句话

TIM1_CCR1L(即计数高位)可以清除标志位,

或也可以软件写零来清除。

就是因为这句话,我把最后一个清除输入捕获标志位给去了。然后就正常了

楼主你也可以试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写过,当时虽然用的也是S系列,但我是用寄存器写的。一开始也是老读数不正常,只记得手册上有一句话

行 我试试

网友:
没有明白你说的实际值,可能你的理解错误,捕获值没有任何意义,只有两次捕获的差值才有意义,而且定时器周期必须大于脉冲周期

楼主:
问题找到了,主要在于初始化地方有问题

TIM1_ICInit( TIM1_CHANNEL_1, TIM1_ICPOLARITY_RISING, TIM1_ICSELECTION_DIRECTTI , TIM1_ICPSC_DIV8, 0x0);

  * tim1_icpsc_div1:没有预分频器
  * tim1_icpsc_div2:每2个事件触发一次捕获
  * tim1_icpsc_div4:每4个事件触发一次捕获
  * tim1_icpsc_div8:每8个事件触发一次捕获

初始化设置为 tim1_icpsc_div8  当有8个事件 才触发一次,显然不对。 改成  tim1_icpsc_div1:没有预分频器    即可。

这里的设置  之前用编码器时候 用过这个功能,STM32的。  仔细核对 后 才知道 原来是这里有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以前写过,当时虽然用的也是S系列,但我是用寄存器写的。一开始也是老读数不正常,只记得手册上有一句话

第一个回复的,那么 最佳答案就给你了。 谢谢

网友(2018-05-01):
学习了解一下了,stm8s的中断好像不好用啊。

网友:
我也Mark一下。正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