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L26最小系统板,参照山外画得,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2014-11-28):
KL26最小系统板,参照山外画得,大家看看还有什么问题没

楼主:
一楼之间占吧!!!

网友:
挺简单的一个PCB

网友A:
注意下晶振走线,其他一般连通就跑得起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晶振走线,其他一般连通就跑得起来。

大神,请指教

网友: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晶振走线,其他一般连通就跑得起来。

1、 晶振走线。。都怎么个讲究呢

网友A:
也是道听途说:线尽量短,电容对称分布两边。晶振下方 杜绝走线。

网友:
26带usb的,咋不放上个usb座呢??

网友:
晶振附近最好少些走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也是道听途说:线尽量短,电容对称分布两边。晶振下方 杜绝走线。

学习了。。。有空画个系统版。。

网友B:
楼主这么小的板子,用那么大的晶振啊。用村田的1*3.2MM的晶振,自带电容器的。陶瓷贴片封装。稳定体积小。不错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注意下晶振走线,其他一般连通就跑得起来。

这个到时听讲过,还是谢谢你阿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这么小的板子,用那么大的晶振啊。用村田的1*3.2MM的晶振,自带电容器的。陶瓷贴片封装。稳定体积小。 ...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C:
我也觉得可以带个usb口, 可以供电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觉得可以带个usb口, 可以供电

谢谢你的建议

网友:
这种晶体,占PCB面积比同体积直插的大,而且不如直插的牢固,我一般不喜欢用

网友:
换村田小晶振吧 还有晶振输出和MCU引脚之间的间距尽可能的短  然后晶振附近避免走线

网友D:
不知道KL26下面的敷铜需不要注意一下!飞思卡尔有的MCU有的在Datasheet上面会有MCU底部的敷铜要求。出过这个亏!唉。。

网友:
主要是晶振不要太大,既然是最小系统板。其他没什么了,本来那么少的单元也不容易出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知道KL26下面的敷铜需不要注意一下!飞思卡尔有的MCU有的在Datasheet上面会有MCU底部的敷铜要求。出过这 ...

怎么讲,可以细讲一下吗。我来学习一下

网友E:
这个芯片或者元器件45°怎么搞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楼主:
双击封装,旋转角度45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个芯片或者元器件45°怎么搞的,我一直不知道怎么设置的

双击封装,旋转角度45就可以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双击封装,旋转角度45就可以了

过波峰焊的话,不推荐异形摆放。

网友:
加个USB口方便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双击封装,旋转角度45就可以了

回来试试,正着不好布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过波峰焊的话,不推荐异形摆放。

手焊还是可以的

网友:
不错,正好用到。收藏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过波峰焊的话,不推荐异形摆放。

学习了,谢谢你的提醒

网友F:
小系统吗,无所谓

楼主:
引用 网友F:
小系统吗,无所谓

是的,前辈

网友:
AD话的吧~~~ 建立模型~

网友G:
排针没有画好~ 可以建立排针的模型~

楼主:
引用 网友G:
排针没有画好~ 可以建立排针的模型~

那个,还得麻烦你指导一下

网友H:
画的不错,用的什么软件?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个,还得麻烦你指导一下

找了一圈,发现在公司电脑上,明天发给你个看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H:
画的不错,用的什么软件?

ad10,那谢谢你了

网友:
这个3D模型不错

网友:
找了一圈,发现在公司电脑上,明天发给你个看看吧~

局部图~

网友:
画的不错,用的什么软件?

局部2 。 自己画的芯片封装~

网友:
楼睥图很漂亮的啊;

网友G:
AD6.9 画的 ,3D 模型 主要靠  mechanical1 层, 可以控制颜色和高度。

自己画库还是比较容易的~

网友:
3D显示效果不错啊,下载学习下。

楼主:
引用 网友G:
AD6.9 画的 ,3D 模型 主要靠  mechanical1 层, 可以控制颜色和高度。

自己画库还是比较容易的~ ...

谢啦,学习了

网友I:
这个核心板怎么调试? 楼主有没有计划做个底板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核心板怎么调试? 楼主有没有计划做个底板

只打算做个核心板等功能测试完成后,加一些外设

楼主:
引用 网友I:
这个核心板怎么调试? 楼主有没有计划做个底板

采用swd接口下载,不过我画得接口和通用的接口有点出入,需要重新修改一下

网友G:
发现上传图片 jpg的 格式才能用~

其他的格式打开有些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G:
发现上传图片 jpg的 格式才能用~

其他的格式打开有些问题

重新发一下吧、、、

网友:
核心板,带个Microusb座子

网友:
听漂亮的,为啥不用有源晶振啊?

网友:
不错不错,画的挺漂亮的

网友:
手艺不错,挺整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