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哪种型材做雕刻机的面比较好,谢谢!

楼主(2014-11-28):
请教一下哪种型材做雕刻机的面比较好,谢谢!

网友A:
第二种    第一种槽太小  只能上小螺丝

楼主:
引用 网友A:
第二种    第一种槽太小  只能上小螺丝

谢谢!承重能力怎么样呢?

网友B:
楼主可否上传一个铝型材的样本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可否上传一个铝型材的样本手册?

好的,网上找了圈,重新开一贴

网友C:
这个买回去玩可以,或者用来研究软件,如果是做雕刻机我认为哪种铝型材都不合适

网友D:
引用 网友C:
这个买回去玩可以,或者用来研究软件,如果是做雕刻机我认为哪种铝型材都不合适 ...

第二种,容易买到T槽螺丝。

网友:
引用 网友D:
第二种,容易买到T槽螺丝。

这个不是什么螺不螺丝的问题,所有型材螺丝都好买,而是变形与平整度刚性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