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07 PHY换成LAN8720需要修改源码吗?

楼主(2014-11-29):
官方方案和各大开发板都是STM32F107+DP83848,如果PHY换成LAN8720,需要修改源码吗,哪位高人知道?
觉得各大PHY芯片应该兼容,网上看到一份LAN8720 lwip的范例没看到什么地方专门针对DP83848修改的痕迹

网友A:
代码不用修改 ,配置上要修改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码不用修改 ,配置上要修改一下

请问需要修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能查到相关资料?

网友:
phy的地址要修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修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能查到相关资料?

这个要查 你使用PHY的手册  。硬件是自己画的嘛

网友A:
引用 楼主:
请问需要修改什么地方,什么地方能查到相关资料?

你可以仿照  DP83848 的硬件走线 和配置 来改 , 主要是地址线和工作模式的配置

楼主:
看到这段代码

/** @defgroup PHY_status_register
  * @{
  */
/* The PHY status register value change from a PHY to another so the user have
   to update this value depending on the used external PHY */
/**
  * @brief  For LAN8700
  */
//#define PHY_SR                           31         /*!< Tranceiver Status Register */
/**
  * @brief  For DP83848
  */
#define PHY_SR                           16     /*!< Tranceiver Status Register */

/* The Speed and Duplex mask values change from a PHY to another so the user have to update
   this value depending on the used external PHY */
/**
  * @brief  For LAN8700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16)0x0004)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Speed: 10Mbps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16)0x0010)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Duplex: Full-duplex */

/**
  * @brief  For DP83848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16)0x0002)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Speed: 10Mbps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16)0x0004)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Duplex: Full-duplex */
#define IS_ETH_PHY_ADDRESS(ADDRESS) ((ADDRESS) <= 0x20)
#define IS_ETH_PHY_REG(REG) (((REG) == PHY_BCR) || \
                             ((REG) == PHY_BSR) || \
                             ((REG) == PHY_SR))

/**--------------------------------------------------------------------------**/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仿照  DP83848 的硬件走线 和配置 来改 , 主要是地址线和工作模式的配置  ...

地址通常是上下拉电阻配置,可以配置成一样的。都采用RMII接口

楼主:
刚查过了LN8720 PHY Special Control/Status Register 是31,与LAN8700  相同
估计得改成
#define PHY_SR                           31         /*!< Tranceiver Status Register */
#define PHY_Speed_Status            ((u16)0x0004)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Speed: 10Mbps */
#define PHY_Duplex_Status           ((u16)0x0010)       /*!< Configured information of Duplex: Full-duplex */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到这段代码

/** @defgroup PHY_status_register

就是这里 , 这些配置都是按照PHY的手册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可以仿照  DP83848 的硬件走线 和配置 来改 , 主要是地址线和工作模式的配置  ...

这个是判断物理地址的吗
#define IS_ETH_PHY_ADDRESS(ADDRESS) ((ADDRESS) <= 0x20)
#define IS_ETH_PHY_REG(REG) (((REG) == PHY_BCR) || \
                             ((REG) == PHY_BSR) || \
                             ((REG) == PHY_SR))

楼主:
找到了DP83848地址配置为0x01,LAN8720也配置成0x01应该可以了
#define DP83848_PHY        /* Ethernet pins mapped on STM3210C-EVAL Board */
#define PHY_ADDRESS       0x01 /* Relative to STM3210C-EVAL Board */

网友B:
dp83848通过strap pin设置地址,默认的话就是1,8720默认也是1吗,你得看手册

楼主:
引用 网友B:
dp83848通过strap pin设置地址,默认的话就是1,8720默认也是1吗,你得看手册

LAN8720只有一个地址引脚,可以用上下啦电阻设置也应该可以用IO设置

网友(2015-07-17):
引用 楼主:
LAN8720只有一个地址引脚,可以用上下啦电阻设置也应该可以用IO设置

好 你后来改好了吗 最近研究这个 ok了  指导下

网友(2017-05-17):
改好了吗?正在用107+LAN8720的,请问需要改那些代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