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K V5.11 freescale的头文件内容不全!

楼主(2014-11-29):
我在使用是发现MK22F51212.h中没有CAN的相关寄存器内容,图中是我加进去的

网友:
1、应当都有吧。
2、看看对应的参考手册。如果确实有。那么就是个bug

网友:
如果确定有,FSL的手册也不太严谨了。

网友A:
这个头文件是KEIL MDK自带的吧 有可能是KEIL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头文件是KEIL MDK自带的吧 有可能是KEIL的问题

是keil带的,打算下个5.12的,但想现在它的pack都是独立的,估计不会更新那么快

网友A:
K20最新的PACK是Version: 1.2.0 Keil.Kinetis_K20_DFP.1.2.0.pack 楼主可以试一下

网友:
头文件要找最新的吧?

网友B:
没有就自己加吧,不能指望多给做好了,有时候有点差错在所难免。

楼主:
引用 网友A:
K20最新的PACK是Version: 1.2.0 Keil.Kinetis_K20_DFP.1.2.0.pack 楼主可以试一下

现在安装的就是这个版本!

网友:
那就自己加吧,这个用can总线的时候总会发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没有就自己加吧,不能指望多给做好了,有时候有点差错在所难免。

那必须自己搞了,感觉MK22是后来出的产品,没有MK20做的完善

网友C:
你好,楼主!
我已标记了,如果真如你发现的一样,我觉得是有必要修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我已标记了,如果真如你发现的一样,我觉得是有必要修正! ...

我刚才看了下K22和k60的手册,中断号确实有点不一样,下午再仔细看下

网友D:
用官方版开发环境不解释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官方版开发环境不解释

是啊,今天arrow的高级FAE给出建议用官方的SDK,先看看,不行就移植过来,自己按照编程手册敲太累了

楼主:
刚看了官方的KSDK,对于CAN这方便好像也没有给出,我用的是ksdk1.0.0.刚刚看到/PLATFORM/DRIVERS/

网友A:
楼主如果有CMSIS的话 可以在以下路径找到:

  /* CMSIS-style register definitions*/
    #include "device/MK22F51212/MK22F51212.h"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有CMSIS的话 可以在以下路径找到:

  /* CMSIS-style register definitions*/

在这边了!

网友A:
刚看了一下K22的手册 没有看到对CAN的介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刚看了一下K22的手册 没有看到对CAN的介绍

你这几款都是没有can的

网友E:
不会吧。。。。你看看网友自发共享的可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会吧。。。。你看看网友自发共享的可以吗?

不同的芯片对应不同的资源,K60(10的整数倍)的资源比较多一点,再花时间深入学习!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好,楼主!
我已标记了,如果真如你发现的一样,我觉得是有必要修正! ...

FSL_TICS_ZP 版主,现在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稍后我会在新帖中详细介绍MDK下建立freescale项目我遇到的情况,同时帮我结贴!

网友C:
引用 楼主:
FSL_TICS_ZP 版主,现在我找到了这个问题的原因所在,稍后我会在新帖中详细介绍MDK下建立freescale项目我 ...

好的,没问题,建好给可以给我个链接!

楼主:
引用 网友C:
好的,没问题,建好给可以给我个链接!

这个问题的结果在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667-1-1.html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结果在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667-1-1.html

好的,我先看看。
辛苦啊!

网友F:
FRDMK22F上面的芯片有CAN,可是芯片的原理图上却没有标出,一个SPI整成了两。现在Frescale做事越来越不严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F:
FRDMK22F上面的芯片有CAN,可是芯片的原理图上却没有标出,一个SPI整成了两。现在Frescale做事越来越不严谨 ...

这个我倒没看过,估计是你的datasheet没对号,它的细分太厉害了,要花好多精力仔细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K20最新的PACK是Version: 1.2.0 Keil.Kinetis_K20_DFP.1.2.0.pack 楼主可以试一下

高手啊,马上就找到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问题的结果在这里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6667-1-1.html

建议把这个链接放到楼主位 这样对看帖的人也方便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建议把这个链接放到楼主位 这样对看帖的人也方便些

现在这个帖子我已经没法编辑了,只有管理员来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