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使用IAR编译K60文件时,出现致命错误,错误如下,求解答

楼主(2014-11-29):
Fatal Error[Pe035]: #error directive: "No valid platform defined" D:\桌面文档\Test\src\common\common.h 42

网友A:
1、  楼主在图中标有IAR   的位置添加 TOWER_XXX 你需要的文件试试
2、楼主可以根据出现的问题。有添加编译自己推断一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  楼主在图中标有IAR   的位置添加 TOWER_XXX 你需要的文件试试
2、楼主可以根据出现的问题。有添加编译 ...

K60_fire.h的头文件路径已经被包含进去了,但还是不行~~

网友A:
引用 楼主:
K60_fire.h的头文件路径已经被包含进去了,但还是不行~~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我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终于找到了,其实是TWR_K60D100M这个没有定义

网友B:
这类错误往往是文件未包含或未定义。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类错误往往是文件未包含或未定义。

恩恩,谢谢,已经解决

网友(2015-01-10):
路过 ,学习啦 ,下次遇到就会解决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