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写了个V5的GTP程序,但是仿真不出来,求高手

楼主(2014-11-29):
(图片)

楼主:
鄙人还是个菜鸟,初步学了下GTP,写了个代码,但是仿真做不出来,求大神指点。主要功能是:从RAM中发送数据,然后接收回来并校对。

网友A:
把你的工程中的临时文件全部删掉,没几个人会愿意花很长时间下载临时文件。一个GTP工程+代码,顶多几十KB。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你的工程中的临时文件全部删掉,没几个人会愿意花很长时间下载临时文件。一个GTP工程+代码,顶多几十KB。 ...

OK

网友B:
用coregenerator生成的例子
直接上板调,用chipscope看

网友:
UG204是说GTX的,GTP大同小异,自己上官网搜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coregenerator生成的例子
直接上板调,用chipscope看

仿真测试应该能做出来吧,今天碰到一个牛人说,不太确定GTP能不能做仿真,好像不能做,他自己没做过。不过我在一篇硕士论文上看到了人家的仿真。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仿真测试应该能做出来吧,今天碰到一个牛人说,不太确定GTP能不能做仿真,好像不能做,他自己没做过。不 ...

告诉那个牛人,GTP可以仿真,xilinx有例子

网友A:
。。。你用的VHDL啊。我只会写Verilog,呵呵。仿真没问题,你把TX接到RX上就能仿真了。还有,注意不要把K码当成数据。也即,你要根据K码信息采取相应措施组织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告诉那个牛人,GTP可以仿真,xilinx有例子

官网上有例子吗,为啥我找了N遍都没找到,兄台能给一个参考参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用的VHDL啊。我只会写Verilog,呵呵。仿真没问题,你把TX接到RX上就能仿真了。还有,注意不要把K码 ...

嗯,主要用VHDL,Verilog大概能看懂,不熟

网友:
引用 楼主:
官网上有例子吗,为啥我找了N遍都没找到,兄台能给一个参考参考吗?

在外面,晚上回去给你发

楼主:
恩恩,好的,多谢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好的,多谢

Xilinx官网下载的,你看一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恩恩,好的,多谢

照着这个文档来,会自动生成示例代码的,应该够详细的了吧

楼主:
是用coregenerator来吧,我之前都是在project里面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用coregenerator来吧,我之前都是在project里面做的

都一样会有示例代码

楼主:
引用 网友B:
都一样会有示例代码

你说的是指这个?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说的是指这个?

ipcore_dir目录下

楼主:
敢问兄台,为何仿真不出来呢?

网友B:
引用 楼主:
敢问兄台,为何仿真不出来呢?

是用的生成的示例工程么?
这种情况一般是初始化的问题吧
很多年没用过仿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用的生成的示例工程么?
这种情况一般是初始化的问题吧
很多年没用过仿真了 ...

是的,整了n遍没整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