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不能用汽车的电喷嘴改喷头来画PCB

楼主(2014-11-29):
如题      能不能用汽车的电喷嘴改喷头来画PCB

网友:
明明美工喷笔有产品

楼主:
引用 网友A:
LZ表达意思不明,你的意思是用喷油器喷墨在覆铜板上吗?

是的代替z轴

网友:
画PCB的话现在我们一般用鼠标和键盘在电脑上画。
如果你是指在实物上绘制图形的话,那指标不会太高。
喷油嘴最重要的一个要求就是要雾化良好。
线宽线距10000mil应该可行。

楼主:
谢谢     能不能改动喷嘴只射出很细的线条

网友B:
要细的话,喷墨头细吧

网友:
这个绝对不好弄,想想别的办法吧。
比如高分辨率的液晶屏显示电路图,盖在PCB上,背光用紫外灯曝光。。。
最好是别想了,还是掏50去JLC打个样吧。

网友:
虽然叫喷,但它只是个阀

网友:
楼主异想天开

网友C:
楼上咋说是异想天开呢。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我用喷墨打印机直接在pcb上打过,而且是ok的!

流程是:
抛光覆铜板,上感光油墨,上打印机打上线路,后面流程和常规流程一样了。

恩,怎么打印上线路,嘿嘿,用带光盘打印功能的机器就好啦,你试试就懂啦。哦。墨水要用颜料墨。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咋说是异想天开呢。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我用喷墨打印机直接在pcb上打过,而且是ok的!

问题是人家想用喷油嘴,那玩意是雾化的,打印机的喷头我想是可以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咋说是异想天开呢。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我用喷墨打印机直接在pcb上打过,而且是ok的!

喷油嘴跟喷墨的喷头完全是两个概念

网友D:
喷油嘴喷口很小,喷出来就发散开了,象喷雾器似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要细的话,喷墨头细吧

对我来说
喷墨头驱动是难题,喷油嘴是电磁阀容易控制

楼主:
引用 网友D:
喷油嘴喷口很小,喷出来就发散开了,象喷雾器似的

喷油嘴喷口能不能稍加改动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上咋说是异想天开呢。这个思路是可以的。

我用喷墨打印机直接在pcb上打过,而且是ok的!

效果好吗 ?

楼主:
呵呵,不用麻烦你了。我只是一个想法。听听网友的意见。非常感谢你了

楼主:
刚才用把喷油嘴接上自来水,在压力适中的时候可以射出一条水线

楼主:
继续加压试验发现根本就没有产生水雾

网友:
好想法,希望楼主加油,把这个实验做成功。

楼主:
新问题出来了虽然喷出来是一条线,但出水量大,写大字体应该没有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刚才用把喷油嘴接上自来水,在压力适中的时候可以射出一条水线

那个压力太小了吧,现在共轨的都在120mpa左右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真想要的话,估计我还真能提供一两个给你,我们公司刚好就是做喷油器,喷油器本来就是要雾化效果 ...

敢问楼主在哪个公司,想知道柱塞偶件都是怎么检测的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我已经用激光雕刻成功实现了,不要想喷嘴问题了。那个喷的很不细。

请问激光器型号?多少w哪里可以买到

网友:
这个只能用来画草图

网友:
思路上,应该是可以的。。。曾经记得有个帖子说,,用普通喷墨打印机,喷“锡浆”到玻纤板上,然后加热固化,形成线路板,,,
但是要注意,普通喷墨头很容易损坏。

还有有一种方案,用点胶设备的喷针,关键看你要制造线路的精度了。。。还有个叫: 气喷喷头,,,那玩意实际就是一个稍高频率下的电磁阀。。。。

网友:
我觉得8楼的想法很有创意

网友:
未来要是能用3D打印快速打印出PCB板就方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