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520 使用六年了,8000小时,感觉屏幕不够亮了,准备换灯管

楼主(2014-11-29):
HP520,2008年购买,没想到飘飘忽忽用到现在,已经6年多了,硬盘记录显示已经是8000小时的加电时间。
我老婆那一台HP540跟这同一配置,比我晚买一年,但是她的没有我的用的那么勤快。
一直觉得现在的这台HP520开机后屏幕不够亮,有点发暗,打开网页什么的字体辨认也不是那么轻松,连续工作几个小时以后到深夜又觉得凑和。但刚开机就是难受,最佳可视角度也比较小了。偏高或偏低都会快速降低效果。总之就是感觉白色的部分不是正白,而是带着一点儿灰的白。
这电脑也很厉害,从买回来到现在没有花过一分钱维修,是自己从1G内存升级到2G内存。对电工来说,只要不换WIN7系统,应该还能再撑一两年。所以一直XP运行着,相安无事。
听说可以换下灯管,应该是老化了,背光不够了。请有相关经验的来说说一般是用几年以后换的,换完之后效果如何。

网友:
楼主我的是thinkpad w500 机器还真是不错,放在现在用win7的系统也不怎么卡
不过我是自己换了ssd的硬盘  用了五年多,从来没有坏过。
不过我的也是屏幕偏红偏黄那种感觉,特别是开机的那一下,慢慢的好像颜色就正常了,
不知道是不是灯管的问题,如果是灯管的问题,我打算也换一下灯管,本身这个机器还可以凑合着
用个一两年没问题的。

网友:
现在有led替换灯管的套件吧,lz可以考虑

网友:
T400用了快5年,因为我一直用的不是最高的亮度,现在最高的亮度还是会感觉太亮.

网友:
不看不知道,已经用2万2千多小时了,还是挺耐用的,从没出过什么问题,只是320G的硬件今年不够用了,年初加装了个240G的intel固态盘.

网友:
6年该换新的了

网友:
已经够值了,用了这么多年

网友A:
换吧,不难,我有个8年的,也要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吧,不难,我有个8年的,也要换了

04年的大众情人,tcl,给老爸玩游戏杠杠地。。。。。。

网友:
这个机器没必要折腾, 换个新机吧, 现在新机也不贵

网友:
换吧,功成该退了

网友:
老机也不错,你们保养得太好了!

网友:
最好使用时不要调到最亮!

网友:
曾经有台thinkpad t400背光坏了,换了灯管,不到100元。其实灯管很便宜,约10元左右,但是换很麻烦,要把屏幕拆一点出来,还是到店里换靠谱。
不过楼主小心换背光管时屏幕可能会进灰,那台就是这样,进了一点灰。

你这也该换个新的笔记本了

网友:
要是自己用的,还是不要换灯了,液晶本身、反射板什么的也会有老化,换了灯颜色也跟新的有差别

网友:
换成led背光会好一点,淘宝上有改装套件卖。

网友:
换灯管这活,作为电工的确是可以自己换的,但是如果觉得自己毛手毛脚的就算了,这个需要细心的。换个管其实事还挺多的。
第一灯管:
灯管有带架的还裸管。带架的不用自己折腾焊,比较方便,缺点就一个,贵一些。
裸管你要自己焊接了,买管之前一定要确认灯管长度,最好要拆下自己量一下。为毛呢,因为不同机器的有差别啊,举个例子,比如22寸16:10的台式液晶,灯管有480mm的有482的还有485的。有时候差一点就塞不进去。
另:灯管都是通用的,只要长度ok,其他都ok的。
第二拆屏:
总的来说换灯管有2种。一种是灯管可以在不拆散屏的情况下,从侧面抽出的,另一种必须拆散屏。
不用拆散的你,没啥注意的,细心就好,不要用蛮力。
要拆散屏的,第一个是拆的时候一定要小心液晶板的排线!!!!!!!(非常脆弱),断了就无解了啊。另外别搞混了背光那些层的顺序。别弯折任何一层,不然会漏光之类的。、
第三焊接:如果买的带架的灯管略过,如果买的裸管,你一定要买热缩管啊!别忘了。焊接完了套上。

另外说下:换灯管时间,显示器换管一般人大约要半小时。专业的除外。

成本;只换裸管的话,灯管一块到三块之间吧。我用的是价位的货色,没发现什么不好。其他就是一次快递费。别的没有了。哦。对了,裸管可能一次至少要买10只才发货的,这玩意太便宜。包装要用pvc管的。

换带架的,我还真没买过带架的,看淘宝价格一堆差不多十几二十几块吧。然后是快递费。

我推荐第一次换买带架子的,省事。

恩,我想我是说的最详细的了吧。:)

网友:
再说一点,如果原装是灯管的,不建议改成led的。原因是第一市面上l兼容ed灯条基本都是冷光的。效果一点不好,看着不舒服。另外还要加驱动板,不一定能装下。而且有可能要损失掉调亮度的功能。

网友:
还是换台笔记本吧

网友:
看来还是显象管的显示器寿命长。我的ADI 15寸显示器用了15年了,颜色亮度都正常,就是消磁电阻出了一点问题,现在还用的挺好,分辨率调到800X600,刷新75Hz

楼主:
感谢以上网友的回复,打算再用一两年入土。屌丝一枚,准备去店里换个。省事。自己不会拆屏幕。也准备上SSD,这个本不用了的时候,SSD还能拿下来,不浪费投资。

楼主:
修好了,用了一个多小时。建议没把握的朋友找专业的店家,我这个很难拆。80 元特价成交的,搞好后刚开机感觉没有什么变化,在随后的十几秒内看到变化了。白色的部分也不再略黄了。现在是白天也看着像晚上点了几个小时才能有的效果了。预计拿回去点一会会更亮。乘地铁的时候看到地铁站新老灯管立马就明白了,老灯管发黄,新的灯管才是白色的。一样的道理。这样还能再用两年。

网友:
6年了,该让它退休了,别关键时候把资料整没了,那就心伤了一地;

网友:
我也是用这款,不过已经换过一个屏了,才一百多

楼主:
你换个屏幕才一百多?

楼主:
硬盘确实危险,准备买个500G的盘做备份。老婆那台存着女儿一天天长大的照片,将来等女儿大了,把这些照片作为礼物。想想存二十年,真的需要毅力。

网友:
我的用了5年了

网友:
硬盘升级成ssd还可以用用,现在的HDD都是看着保修来的,过保后问题也就来了

网友:
换灯管确实是个细心活,弄不好整个屏惨不忍睹。

网友(2015-01-05):
我可以说我的thinkpad t60还在服役么,中途升级几次,还能打LOL,哈哈

网友:
换个灯管就好了

网友:
我也是08年买HP520,用6年多了。去年清理过风扇,天气热了风扇有点噪音。内存升级到2g,用的WIN7系统,开机需要1分钟,使用还算流畅。显示的颜色没有刚买亮了,灯管老化了,需要调到亮度最大。

网友:
x200换过灯管,硬盘8000多个小时。目前状态良好,运行流畅。

网友:
换灯管是个细致活,已经见过几次换灯管把屏搞废的

网友:
就是来跟楼主涨一下姿势。

网友:
给X60T换过LED背光,挺容易的,现成的套件,把驱动板换上,抽出原来的灯管,把LED条插进去就好了

网友:
一样一样也是亮度不够,不过还是将就着用。没去换灯管。

网友(2015-06-25):
2008年的 惠普(康柏)V3776TU,已经换了LED套件了,比较明亮,

网友:
2008年的 惠普(康柏)V3776TU,已经换了LED套件了,比较明亮
1。LED 四根线 ,电源,地  PWM线, 使能线
2。电脑 可能有8根线,其中3根为电源,另三根为 底线,其他两根  为 PWM线,使能线 。
3. 万用表测一下

换了固态硬盘,内存,可以再用3年

网友(2015-08-26):
报废了啊

楼主(2015-11-11):
不知道不觉已经又快用了一年了,一年一年又一年哪。感觉这一套又开始老化了,没有刚换来的时候那么亮了。灯管寿命这么短还是换的都是短命的鬼?还有人说感光板也在老化其实,好吧好吧。就这么凑和吧。好像屏幕太亮也不好,这个不太亮的看着是累。换了老婆的挺亮的那一款,眼睛干脆疼。没法活了     还是公司的给配的好,今天一看,15.6寸的1980*1280的分辨率还是IPS的。屏幕就像刚被擦了一遍水似的。不过还没长时间用过。感觉很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