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FSL MPC5643L 的吗?超级牛x的双核MCU

楼主(2014-11-29):
看到一个法国客户的控制器使用了该芯片。

Qorivva MPC5643L 32位MCU基于Power Architecture®技术,专为满足ISO 26262安全标准最严苛的ASIL D等级而设计。MPC5643L是首款通过ISO 26262功能安全标准认证的MCU。它采用双核、双指令执行架构,将关键的功能安全特性集成在一个芯片上,降低了设计的复杂性和组件数量。这种架构可以静态地从锁步模式(冗余处理和计算)切换到分开的并行模式(独立内核运算)。Qorivva MPC5643L MCU是SafeAssure功能安全解决方案。

MPC5643L采用了双e200Core内核锁步(lockstep)工作模式,一个内核工作的同时另一个内核进行监测。此外,MPC5643L还对主要的模块如看门狗定时器、内存相关控制单元、总线及外设都进行了冗余。而且,为了防止单点失效,MPC5643L内置的闪存还具有自动纠错功能。

网友:
FSL 有几个是之前没有从摩托罗拉分出来的片子。都很好,就是现在推广力度不大。

网友A:
板凳,MOTO的片子在电力保护不少。

网友:
高大上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板凳,MOTO的片子在电力保护不少。

现在属于飞思卡尔了。
汽车行业用的也挺多

网友:
双核的MCU 呀,真够牛叉的,这种高大上的估计是没机会玩了

网友B:
这种片子在国内也就几个人玩

网友:
相当于双机备份

网友C:
可靠性很不错,可惜好像不带浮点,主频也低。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东西是什么上面的控制器呢?那么牛逼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D:
请问楼主,这个东西是什么上面的控制器呢?那么牛逼的cpu。

mpc5643l(EPS)解决方案

安全性要求较高的场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可靠性很不错,可惜好像不带浮点,主频也低。

支持浮点啊

High-performance e200z4d core
The e200z4d Power Architecture
®
core provides the following features:
• 2 independent execution units, both supporting fixed-point and floating-point operations
• Dual issue 32-bit Power Architecture technology compliant
— 5-stage pipeline (IF, DEC, EX1, EX2, WB)
— In-order execution and instruction retirement

网友:
双e200 Z4 CPU架构 很厉害的CPU

网友:
MPC5643L可以支持双核并行模式, 也可以使用锁步模式(Lock step), 这种方式是实现高等级汽车功能安全等级的热门选项

网友E:
双核并行,想玩起来不会太容易吧

网友:
高大上,玩不起。很久以前玩过P1022和P2020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双核并行,想玩起来不会太容易吧

好像用户关心的只有一个核。另外一个核心硬件做lockstep

网友:
汽车应用的会比较多,一般的项目都用不到

网友F:
现在在找多核CPU的开发板,汽车级的芯片,有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F:
现在在找多核CPU的开发板,汽车级的芯片,有没有,

百度搜MPC5643L就有

网友:
感觉很高端。。。。

网友:
不知道价格如何,估计用不起

网友:
可以跑操作系统吗,汽车级的OS, 想做这方面的研究,

网友:
XMOS,据说8核或者8*n个核,内部多核心并行处理,有了解的人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种片子在国内也就几个人玩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几乎全是双CUP运行。moto飞卡的居多

网友:
详细说说

网友G:
引用 网友A:
电力系统继电保护,几乎全是双CUP运行。moto飞卡的居多

不是吧,我见到很多都是单cpu的呢。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不是吧,我见到很多都是单cpu的呢。

                可能是因为我拆的保护装置都是220KV系统的吧。高电压等级的保护要求比较严!

网友:
看到这个芯片满眼都是泪啊,两年前花9美元申请的样片,当时好像还没量产,所以一直买不到,最后就做了个核心板项目就给搁置了

双CPU好像主要是做冗余的吧,不是做多核计算的

网友:
多少人民币!!!!!!!!!!!!!!

网友:
ram稍有点少,能翻倍就好了。

网友:
这种mcu其实只是在安全性可靠性上比较专业, 可以轻松符合某些标准.
在处理速度上并不强, 而且很贵.

网友:
说是双核, 其实跑的是同一份程序. 尽量保证跑程序的正确性.

网友:
除了冗余比队, 还可以在时间,空间上进行处理.

网友H:
两个单核可以比一个双核更安全可靠. 当然,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两个单核可以比一个双核更安全可靠. 当然,付出的代价会更大

这个主要用在哪方面?

网友H:
引用 网友I:
这个主要用在哪方面?

比如, 普通人经常接触的电梯

网友I:
引用 网友H:
比如, 普通人经常接触的电梯

在这些地方用两个单核的MCU,双机备份不是比双核的更可靠

网友H:
引用 网友I:
在这些地方用两个单核的MCU,双机备份不是比双核的更可靠

两个单核用不好, 还不如一个单核
这种锁步双核用起来比两个单核简单多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两个单核用不好, 还不如一个单核
这种锁步双核用起来比两个单核简单多了 ...

是简单,不过只要供电出问题,就完了, 两个单核MCU可靠性比它高多了

网友H:
引用 网友I:
是简单,不过只要供电出问题,就完了, 两个单核MCU可靠性比它高多了 ...

供电 比 程序运行 可靠性好解决得多.

干扰来了,可能导致程序错误导致灾难性后果.
而供电完蛋就算全都不工作, 也能通过整体设计使其处于无害状态.

网友J:
这种双核,没试过,不过试过一个板子上面最多有5个CPU在跑,1个NXP,1个新华龙,3个STM32;

网友I:
引用 网友H:
供电 比 程序运行 可靠性好解决得多.

干扰来了,可能导致程序错误导致灾难性后果.

双CPU的编程是否和单MCU不同 ?

网友:
曾经申请过一个mpc5643L的开发板,一直吃灰中。。。

网友:
用来做双机备份的产品很适合 。跟TI公司的双核不一样的构架

网友:
引用 网友I:
双CPU的编程是否和单MCU不同 ?

这种差别不太大, 实际跑一份程序的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种双核,没试过,不过试过一个板子上面最多有5个CPU在跑,1个NXP,1个新华龙,3个STM32; ...

5个CPU , 那程序得很大吧 。他们之间如何协同工作的 , 上操作系统吗 ?

网友J:
引用 网友K:
5个CPU , 那程序得很大吧 。他们之间如何协同工作的 , 上操作系统吗 ?

还是一样的方法,一个STM32控1个新华龙片子,一个STM32控NXP,然后1个STM32控这2个STM32;新华龙的片子是用来采样,代替24V的AD,NXP主要是以前的产品现成的程序,这两个STM32是因为有高实时的东西,不能做太多的事情;再外持一个STM32来与PC通迅,同时做统一协调;
从写程序上面来说,其实是一样和,和单CPU;

网友:
引用 网友J:
还是一样的方法,一个STM32控1个新华龙片子,一个STM32控NXP,然后1个STM32控这2个STM32;新华龙的片子是 ...

不明觉厉 !
最多一块板子上用到2块MCU 。资源不够再扩展 。

网友L:
引用 网友A:
板凳,MOTO的片子在电力保护不少。

没错,公司的保护装置就是POWER PC + VxWorks的,现在公司其他的项目也开始使用这个平台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没错,公司的保护装置就是POWER PC + VxWorks的,现在公司其他的项目也开始使用这个平台 ...

拆得多了,就知道了。四方家的大小保护测控装置 都是freescale。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得多了,就知道了。四方家的大小保护测控装置 都是freescale。

四方的不知道,南瑞继保和南瑞科技的都是,最近发现公司有新产品开始用K60系列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支持浮点啊

High-performance e200z4d core

哦,不错,上周画了180,定了个 个开发板TRK-USB-MPC5643L ,明天估计到,不知道这个开发环境怎么样,有破解的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支持浮点啊

High-performance e200z4d core

处理器都支持浮点的,软件处理,但好像不带硬件浮点单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处理器都支持浮点的,软件处理,但好像不带硬件浮点单元。

硬件带吧

网友:
Single precision floating-point unit
— 1 cycle throughput (2-cycle latency) floating-point 32 × 32 multiplication
— Target 9 cycles (worst case acceptable is 12 cycles) throughput floating-point 32 × 32 division
— Special square root and min/max function implemented
找到了,确实带!

网友:
双核power还是牛逼啊

网友(2015-01-07):
MCU还弄成双核的,一定要弄个双核片子玩玩

网友:
这个是ppc啊

网友:
PPC的有点高大上

网友:
买了板子,开发环境咋办?有免费的吗?

网友:
一个内核工作的同时另一个内核进行监测 ,不能两个内核同时工作嘛,那样效率更高 。

网友(2018-12-13):
楼主有没有NXP 多核开发的相关资料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