尋找 differential IO(lvds) speed @ 1G bps 的 FPGA(embedded flash)/CPLD?

楼主(2014-11-29):
目前再FPGA/CPLD differential IO(LVDS) 可以到 1G bps的 FPGA(embedded flash)/CPLD。
可以幫忙推件嗎?
謝謝。

网友:
VIRTEX-7系列

网友:
对了,你要内嵌flash,那v7不合适

楼主:
目前是選用spartan6 -3 的可以上1.08G bps,但是希望可以找到不用外掛flash的FPGA or CPLD(空間與安全考慮),
Lattice XO2 和 Altera MAX 10 都有只有到 800 Mbps 左右,不知道是否還有其他有?

网友:
可以看看actel有没有合适的

网友:
考虑下用外部FLASH吧,也有办法保证安全的。

楼主:
另外是有空間的考慮....

网友:
A和X都没有听说过 看看 Actel 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