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电脑开机进程加载时间软件

楼主(2014-11-30):
我的电脑开机要10分钟,问一下有没有什么软件可以记录各个进程加载的时间?这样好对症下药,另外最好是免费的软件,公司的电脑 , 每次找IT只能重装系统。。。。

网友:
管家,卫士等类似软件都有此功能。

网友:
还是重装吧

网友:
你应该 求一个 怎么将电脑搞over的 方法。
然后向it部门重新申请 一台新的。

网友A:
什么电脑啊,开机竟然要10分钟,我也是醉了……

网友B:
10分钟也太慢了吧,估计是硬件有问题,比如cpu或者桥供电的电容爆浆,都有可能启动慢,最好是用排除法,先用pe盘启动,看看运行是否正常。先软件在硬件逐个排除。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脑啊,开机竟然要10分钟,我也是醉了……

是啊,每次早上上班大家都一起开机,然后吹个十来分钟电脑才能开机干活。我就想知道是哪个进程这么吊,好歹也是I5的cpu

楼主:
引用 网友B:
10分钟也太慢了吧,估计是硬件有问题,比如cpu或者桥供电的电容爆浆,都有可能启动慢,最好是用排除法,先 ...

整个公司的电脑都这样,肯定是装了什么东西,我得把它找出来

网友:
检查开机选项,必要时重装系统

网友B:
用Process Explorer看哪些程序占用内存或者CPU资源多,逐个杀掉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ocess Explorer看哪些程序占用内存或者CPU资源多,逐个杀掉

开完就不卡了,挺流畅的,就是开机过程中卡,所以想看看有没有记录各个进程加载时间的东西

网友C:
引用 楼主:
开完就不卡了,挺流畅的,就是开机过程中卡,所以想看看有没有记录各个进程加载时间的东西 ...

有没有进公司的域?

楼主:
引用 网友C:
有没有进公司的域?

网络全关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公司内置了什么监控软件

网友:
可能硬盘快挂了!!!赶快查一下硬盘。

网友:
如果全公司都一样,那你整也没用,一般都是统一配置,自己装软件什么的也会限的吧

网友C:
引用 楼主:
网络全关也是这样的,不知道是不是公司内置了什么监控软件

进域后无论有没有联网, 有些电脑就是很奇怪, 慢的很, 之前好像发现是域服务器引起的.
还有一个, 很多公司喜欢用诺顿企业版杀毒软件, 诺顿企业版在开机时自检也会花很长的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进域后无论有没有联网, 有些电脑就是很奇怪, 慢的很, 之前好像发现是域服务器引起的.
还有一个, 很多公司 ...

哈哈,看来你说对了,正是用的诺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