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网友用过“安柏”的手持式便携式LCR数字电桥?

楼主(2014-11-30):
想网购一台Applent安柏 AT826手持式LCR数字电桥,别人的同惠机用过一下,我见安柏的做界面不错,但不知道性能如何。 有哪位网友用过的呢?麻烦介绍一下使用体验。

网友:
100k在用,OK

网友:
没用过,名字商标有假装自己是安捷伦嫌疑,所以不会买。同惠的台式LCR电桥用过,效果不错。

网友:
看界面很不错, 曾经留意过好久, 但是里面用的是2块锂电串联的, 应该没有均压电路, 就先放着不买了,
特别是看到2块锂电的封装是太山寨了. 不明白他们设计为什么不用1块锂电.
等他们以后出1块锂电时再买

网友:
我们公司用过,垃圾

网友A:
我在公司用AT825,简单说说使用感受吧:
1.目前测无极高压CBB电容的ESR会显示为负值,低压的则没有这种现象。我自己的TH2822A,完全没发现这种问题。
2.电池部分设计的比TH2822A好,锂电池很耐用,成本低廉。
3.测点解电容的容量值比TH2822A高一些,更接近标称值,而TH2822A一般仅为标称的70~80%;测无极电容两种表基本一致。
4.触摸屏设计的比同慧系列有创意。

网友:
两块锂电是不是为了隔离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在公司用AT825,简单说说使用感受吧:
1.目前测无极高压CBB电容的ESR会显示为负值,低压的则没有这种现象 ...

谢谢分享的体验,很有参考价值。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分享的体验,很有参考价值。

过奖了,嗯,刚好用过而已。
我用手持电感电容表也十几年了,高端的一直没用过,开始都是用400块以下的低档货,用中档的是这几年的事。
同惠的用过前后两代的两款,安柏的就AT825。

网友(2015-02-05):
安柏的美工都做的不错,很亮眼,不过还是同惠的更放心些。

网友:
安柏  和 同惠 都是常州的,好几年前 去过 安柏 面试,后来 给我薪资 太低 并且上班6天 果断没去。

楼主:
无意看了一下X宝,这款已经涨价了几百元,物价上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无意看了一下X宝,这款已经涨价了几百元,物价上涨了。

现在用着怎么样?我也在考虑入手一个。

网友C: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着怎么样?我也在考虑入手一个。

我也是年前买了一个AT825,总体感觉不错,和公司的日置3532-50 5MHz电桥对比过,10KHz测试频率,测试630V 15nF 、250V 1uF 、400V 0.1uF CBB21 电容的容值,D值相差0.0001,因为AT825最小分辨率是这么多,小了直接等于0了,而日置的可以到0.00001,电感也误差也在标称范围内;120Hz测试电解电容的话比日置大了约2%的样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在公司用AT825,简单说说使用感受吧:
1.目前测无极高压CBB电容的ESR会显示为负值,低压的则没有这种现象 ...

测试电解电容要在规格书的标称频率下,一般厂家是120Hz作为基准,1KHz测试的对对应有个系数(小于1)

楼主:
引用 网友B:
现在用着怎么样?我也在考虑入手一个。

没买, 看着直奔两千大元,改考虑别的了

网友:
我买了,还可以呀!见帖子“夹心电调”后传。

网友:
不知道哪位有用过安捷伦U1733C的,想买这个

网友D:
还是弄个台式的吧 我2500买了个台式的TH2816A 除了风扇声音大点 其它感觉很好

网友:
我们公司买的就是这个牌子的,用起来不错。

网友E(2015-06-05):
引用 网友D:
还是弄个台式的吧 我2500买了个台式的TH2816A 除了风扇声音大点 其它感觉很好 ...

请问,能透漏从哪里买的吗?我看了X宝的价格,要高得多!
我也想入手一台!

网友:
引用 网友E:
请问,能透漏从哪里买的吗?我看了X宝的价格,要高得多!
我也想入手一台! ...

我也是x宝买的,当时有人卖二手的要2500,我就试试买回来了,结果能用

网友:
我觉得老老实实的买一个同惠的手持电桥,10KHz的也就够了,预算足的话可以考虑买同惠100KHz的,这种二线品牌质量真的无法保证

网友(2022-05-09):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年前买了一个AT825,总体感觉不错,和公司的日置3532-50 5MHz电桥对比过,10KHz测试频率,测试630V ...

安捷伦Agilent U1733C(100kHz)这款电桥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