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按键切换和动态扫描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做的是一个点阵显示电子罗盘,原理图如下

现在遇到个困难,想实现用一个按键切换3个不同的图案,可是动态扫描要怎么弄,按我下面的代码写,最后得到的是图案的尾巴。
我该怎么修改才行呢?
另外,如果可以,求大神们解答一下如何写电子罗盘的代码呀。小弟跪谢。
*************************************************代码区**********************************************

#include <reg52.h>
sbit key1=P1^0;
sbit key2=P1^1;
int num;
void delay(int x)
        {
                int i,j;
                for(i=x;i>0;i--)
                for(j=110;j>0;j--);
        }
        int hang[8]={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int lie[8]={0xfe,0xfc,0xf8,0xf0,0xe0,0xc0,0x80,0x00};
        display_xin()
        {
                        P0=0x02;
                        P2=0x99;
                        delay(5);
                        P0=0x04;
                        P2=0x00;
                        delay(5);
                        P0=0x08;
                        P2=0x00;
                        delay(5);
                        P0=0x10;
                        P2=0x81;
                        delay(5);
                        P0=0x20;
                        P2=0xC3;
                        delay(5);
                        P0=0x40;
                        P2=0xE7;
                        delay(5);
        }
        display_num()
        {
                        P0=0x01;
                        P2=0xc3;
                        delay(5);
                        P0=0x02;
                        P2=0xdf;
                        delay(5);
                        P0=0x04;
                        P2=0xdf;
                        delay(5);
                        P0=0x08;
                        P2=0xdf;
                        delay(5);
                        P0=0x10;
                        P2=0xc3;
                        delay(5);
                        P0=0x20;
                        P2=0xdb;
                        delay(5);
                        P0=0x40;
                        P2=0xdb;
                        delay(5);
                        P0=0x80;
                        P2=0xc3;
                        delay(5);
        }
                display_zimu()
        {
                        P0=0x01;
                        P2=0xbb;
                        delay(5);
                        P0=0x02;
                        P2=0xb7;
                        delay(5);
                        P0=0x04;
                        P2=0xaf;
                        delay(5);
                        P0=0x08;
                        P2=0x9f;
                        delay(5);
                        P0=0x10;
                        P2=0x8f;
                        delay(5);
                        P0=0x20;
                        P2=0xb7;
                        delay(5);
                        P0=0x40;
                        P2=0xBB;
                        delay(5);
                        P0=0x80;
                        P2=0xbd;
                        delay(5);
        }
void keyscan()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num=num+1;
                        num=num%3;
                        switch(num)
                        {
                        case 0:display_xin();break;   //这里怎么进行动态扫描,能用按键切换
                        case 1:display_zimu();break;
                        case 2:display_num();
                        }
                }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P0=0xff;
                        P2=0x00;
                        while(!key2);
                }
        }
}
void main()
{
        int i,j;
                P0=0xff;
                P2=0x00;
                delay(3000);
                P0=0x00;
                P2=0x00;
                delay(500);
                for(i=0;i<8;i++)
                        for(j=0;j<8;j++)
                                {
                                P0=hang;
                                P2=lie[j];
                                delay(100);
                                if(P2==lie[7])
                                        break;
                                }
                  delay(100);
         P0=0x00;
        while(1)
        {
                keyscan();
        }
}

网友:
哇,这程序好厉害啊,一看就知道是高手

网友:
数组没用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