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各位推荐一款体积小巧的钳型表

楼主(2014-11-30):
主要是测控制柜里电机出线的相电流,线缆排布很密大钳表很容易把线拉坏,量程最大100A就行,50A也可以 精度一般就行,也就看看电流平衡不平衡 价格低于1000

楼主:
attach://240708.jpg
只找到一张图 类似下面的黑线

网友:
这样的表很多吧,UT系列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刚买了一个,美国产的做工不是国内优利德啥的可比的,不过是展示机处理货,没有后面电池盖但是没使用过的痕迹。如果楼主不介意价钱那就直接福禄克吧,手头紧那就这款吧

网友B:
进口货98元够便宜的了,真的还是假的?

网友:
直接选优利德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进口货98元够便宜的了,真的还是假的?

是展示机,没后盖,稍有瑕疵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前一段时间刚买了一个,美国产的做工不是国内优利德啥的可比的,不过是展示机处理货,没有后面电池盖但是 ...

公司采购 还是不要二手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公司采购 还是不要二手了

我是自己用  比较注重性价比 和安全性所以就买的这款
如果公司用直接上福禄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是自己用  比较注重性价比 和安全性所以就买的这款
如果公司用直接上福禄克吧 ...

现在用的就是福禄克 找了下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网友A:
引用 楼主:
现在用的就是福禄克 找了下 不知道这个怎么样

主要看量程 是否合适,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够用就好,没必要追求多功能
如果能百度 搜到拆解教程看看做工  一般就没啥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量程 是否合适,功能是否满足需要,够用就好,没必要追求多功能
如果能百度 搜到拆解教程看看做工  ...

我想要个再小一点的
比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