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思卡尔PCB只留SWD有问题吗?

楼主(2014-11-30):
板子的面积比较小,K20的CPU只留SWD接口可以吗?
SWD_CLK SWD_DIO  GND VCC四个引脚。
ST和NXP的是可以的,第一次整飞思卡尔的M4没有太大把握,并且是BGA封装的调试起来不是特别方便,没有办法飞线

网友A:
可以啊,K系列本身是支持SWD的调试方式的,如果是BGA封装,还是建议楼主把jlink的引脚都引出来,以防SWD出问题的时候换成JLINK调试,这样就算飞线也不至于太难!!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啊,K系列本身是支持SWD的调试方式的,如果是BGA封装,还是建议楼主把jlink的引脚都引出来,以防SWD出 ...

我的电路板空间太小了,只打算2层板,所以能少出就少出几根线

网友:
可以的。mcu有swd接口,仿真器支持,两个条件满足即可。

网友B:
可以,就是SWD接口速率较慢

网友:
可以啊,我做板子的时候,如果没有特殊要求,我一般只留swd接口,比较节省空间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的电路板空间太小了,只打算2层板,所以能少出就少出几根线

貌似jlink也就多3根线啊,再说了就这么三根线,可以引出作为测试点,你引出来也不至于占你很大地方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貌似jlink也就多3根线啊,再说了就这么三根线,可以引出作为测试点,你引出来也不至于占你很大地方啊! ...

jink的线有的在里面,尽量印出来,做成TP

网友C:
只用SWD可是可以  最好给自己留条后路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用SWD可是可以  最好给自己留条后路

好的,非常感谢

网友:
看看数据手册,如果支持 swd就 当然可以啦

网友:
支持的,X宝上有家店的系统版直接用的就是SWD模式

网友:
引出来比较放心 的

网友D:
完全可以,如果不放心就再引三根脚呗

楼主:
引用 网友D:
完全可以,如果不放心就再引三根脚呗

第一版先印出来jtag引脚,谢谢楼上各位了 结贴

网友:
完全可以的 ,一直在用SWD接口下载程序

网友:
没什么问题的,STM32我就经常这么干

网友E:
只需SWD_CLK SWD_DIO  GND VCC四个引脚,复位引脚可以不用。

网友:
swd就足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只需SWD_CLK SWD_DIO  GND VCC四个引脚,复位引脚可以不用。

不留复位引脚,调试时可以自己复位不?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留复位引脚,调试时可以自己复位不?

要以吧,今天周末手边没有版子试,不过之前调STM32是可以的。飞思卡尔应该也是没有问题的。记得复位引脚都是预留的,根本是没有用到的。

网友:
可以只使用SWD的调试方式 不过还是建议楼主把jlink的引脚全都引出来

网友:
在调试的时候可以只预留SWD 如果是批量生产的话 可以不留调试接口 直接使用编程器烧写芯片就行

网友:
第一版可以把JTAG引出来,第二版只有4根线就够了,记得把VCC也放到SWD里面。以备不时之需。

网友F:
把reset也留出来吧,加过密的要用reset才能解

网友:
reset 应该引出来

网友:
可以的,支持调试的

网友:
M4最好还是用JTAG调,速度快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留复位引脚,调试时可以自己复位不?

你好,早上我在板子试了一下,不需要复位引脚,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即只需SWD_CLK SWD_DIO  GND VCC四个引脚,复位引脚不需要。

网友:
我这次做板子也是只引了SW的四根线作为下载仿真,,不过是第一次啦,,看会遇到什么问题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E:
你好,早上我在板子试了一下,不需要复位引脚,完全是可以使用的

即只需SWD_CLK SWD_DIO  GND VCC四个引 ...

留VCC不如留RST,空间实在紧张,只要SWCLK、SWDIO、GND也可以。

网友:
准备用这个片子,留个记号

网友E:
引用 网友G:
留VCC不如留RST,空间实在紧张,只要SWCLK、SWDIO、GND也可以。

SWD 是不是不用检测目标板的电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E:
SWD 是不是不用检测目标板的电压啊?

调试工具内部一般有跳线可以设置接口电路的驱动电源由内部提供还是目标板提供,如果由内部提供,你的PCB上就不用引出VCC。
引出VCC问题多多:以后批量生产时工人有可能把调试接口插反。。。VCC可能短路到其他端口。。。

网友:
就近引出JTAG测试点,备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F:
把reset也留出来吧,加过密的要用reset才能解

是cortex核的都这样吗,也包括st nxp

网友I:
楼主,如果芯片锁了要解锁的话,用swd行不?不知道问你一下哈~

网友:
这是准备做个最小系统板?

网友F:
引用 网友H:
是cortex核的都这样吗,也包括st nxp

不是,都不一样,飞思卡尔的解锁要RESET,ST的不用,NXP的SWD不能解锁要用串口解锁,ATMEL的好像也不用

网友:
引用 网友I:
楼主,如果芯片锁了要解锁的话,用swd行不?不知道问你一下哈~

参考我楼上的回帖!

网友H:
引用 网友F:
不是,都不一样,飞思卡尔的解锁要RESET,ST的不用,NXP的SWD不能解锁要用串口解锁,ATMEL的好像也不用 ...

学习了,非常感谢,老兄对各种单片机都了如指掌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学习了,非常感谢,老兄对各种单片机都了如指掌啊

呵呵,我是做烧录器的,当然要研究这些东西了

网友J:
引用 网友F:
呵呵,我是做烧录器的,当然要研究这些东西了

果然是主流厂商全覆盖啊……
大家都是把片子焊到板子上再往里写程序呢,还是直接用插座之类的把程序写好再焊到板子上呢?
印象中应该是写好程序再焊接吧

网友F:
引用 网友J:
果然是主流厂商全覆盖啊……
大家都是把片子焊到板子上再往里写程序呢,还是直接用插座之类的把程序写好 ...

这个没关系,大厂会用烧录机台,我只要中小批量的厂能想到我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F:
这个没关系,大厂会用烧录机台,我只要中小批量的厂能想到我就行

哈哈哈,确实

网友:
SWD妥妥的,如果还怕有问题,建议把ISP口也留出来嘛;关键时侯还能用串口耍耍;

网友:
支持SWD真好,省电路板空间

楼主:
4个引脚就可以了,可以不接复位,但是必须得接电源和地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不是,都不一样,飞思卡尔的解锁要RESET,ST的不用,NXP的SWD不能解锁要用串口解锁,ATMEL的好像也不用 ...

以前用LM3S,各种解锁方法都没有成功过。

网友:
引用 楼主:
4个引脚就可以了,可以不接复位,但是必须得接电源和地

参考wangpengcheng的回复,reset最好保留

网友:
可以  但是还是建议留个JTAG

网友:
是可以的,线少一点,比较方便啊!

网友:
一般预留  SWD  RESET  VCC  GND  ,如果要通用建议留个JTAG

网友K:
引用 网友B:
可以,就是SWD接口速率较慢

怎么会慢呢?说明书上说比jtag还要快呀

网友:
引用 网友K:
怎么会慢呢?说明书上说比jtag还要快呀

我感觉比JTAG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