板子焊接OK了,重新开帖谢谢大家的帮助!

楼主(2014-11-30):
前面我发了一个帖子求助大家,帖子详情: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969-1-1.html

后来经过大家的帮忙,现确认是我把助焊剂跟锡浆搞混了,拿助焊剂当锡浆用,在这里谢谢各位的帮助!

现在的板子:

另外我把我的铁板烧也传上来给大家参考一下:

网友A:
这板子做什么用的

网友B:
助焊剂和锡膏有明显的区别吧,至少是颜色上。

网友C:
LZ这个脱机下载器最终是用的什么外壳,用的什么蜂鸣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板子做什么用的

这是我的烧录器主板,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助焊剂和锡膏有明显的区别吧,至少是颜色上。

以前没搞过这个,不知道,呵呵,后来觉得一个一个焊太麻烦, 我用的又是0603的封装,就想搞个加热台,后来就成那样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是我的烧录器主板,呵呵!

挺好的,,,看到上面怎么还开模做了个LCD呢

网友D:
能共享一下PTC淘宝链接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这个脱机下载器最终是用的什么外壳,用的什么蜂鸣器?

这个板子的壳子是用大的,那个小的现在还没选到合适的壳体,上赛格看了一下,没有找到合适的,都太难看了,在网上买了几个U盘的壳子,结果买回来之后要暴力才可以装配,怕将来板子没法装,所以现在还在看壳体,唉,要做个产品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挺好的,,,看到上面怎么还开模做了个LCD呢

是LED,不是LCD!呵呵,去我店里逛一下,可以看到成品的样子!

网友B:
引用 楼主:
以前没搞过这个,不知道,呵呵,后来觉得一个一个焊太麻烦, 我用的又是0603的封装,就想搞个加热台,后 ...

你用的那个是PTC发热板?

楼主:
引用 网友D:
能共享一下PTC淘宝链接吗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id=12647873217

我买的是这种的,220V,270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用的那个是PTC发热板?

是的,挺好用,只是LQFP的引脚有点密,钢网上锡浆之后有点多,所以主芯片还是要重新拖一下锡!

网友E:
引用 楼主:
是LED,不是LCD!呵呵,去我店里逛一下,可以看到成品的样子!

楼主,这种仪器的外壳哪里搞啊?  感觉淘宝卖的都好丑啊

网友F:
这个是FreePro for STM32脱机下载器板子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楼主,这种仪器的外壳哪里搞啊?  感觉淘宝卖的都好丑啊

在赛格找的,按键面板是自己找人配套设计的,呵呵,这个是公模,还要加工开窗之类的!

网友G: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2203992441.11.LbtT0P&id=12647873217

我买的是这 ...

楼主可以说一下具体的型号?与控制方式?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的,挺好用,只是LQFP的引脚有点密,钢网上锡浆之后有点多,所以主芯片还是要重新拖一下锡! ...

那这样的话元件是不是只能放一面了?
温度是多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个是FreePro for STM32脱机下载器板子吗?

FreePro的板子硬件是通用的,软件不同,呵呵!飞思卡尔的Flash调试系统跟ST的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G:
楼主可以说一下具体的型号?与控制方式?

我买的是220V/270℃/120W这种的,回来直接搞了个插头,把火线跟零线并接到PTC的红线跟黑线上就可以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那这样的话元件是不是只能放一面了?
温度是多少的?

另一面的单焊,呵呵,我没测温度,但是我现在用的是有铅的锡浆,是低温的,270度的足够用了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另一面的单焊,呵呵,我没测温度,但是我现在用的是有铅的锡浆,是低温的,270度的足够用了 ...

恩。
钢网是在JLC做的?质量咋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恩。
钢网是在JLC做的?质量咋样?

呵呵,我没用过其它的钢网,这是我用的第一个钢网,感觉还行,没有比较,但是比我手焊效率高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我没用过其它的钢网,这是我用的第一个钢网,感觉还行,没有比较,但是比我手焊效率高很多! ...

恩,确实,0805一下封装的如果不熟练的话很难焊接好。

网友D:
没看到几个0805的,0603的多些吧

网友:
恭喜楼主,终于解决问题了

网友H:
恭喜楼主  , 这次板子焊的好漂亮啊 。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看到几个0805的,0603的多些吧

是的,呵呵,0603的料比0805便宜,

楼主:
引用 网友H:
恭喜楼主  , 这次板子焊的好漂亮啊 。

多亏大家帮忙啊,哈哈

网友I:
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板子外形的直角弄个圆弧过度一下,感觉调试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就被直角搞伤!

网友J:
双面的能烤不?反面元件会不会掉啊?

网友K:
楼主,单面的烤多长时间

网友:
恭喜!恭喜!

网友:
恭喜楼主顺利解决问题;

网友:
引用 楼主: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10.1.w4004-2203992441.11.LbtT0P&id=12647873217

我买的是这 ...

我还真不知道还有这个东西存在啊,那我前几天申请买的bga维修焊台加热片不是要扔了啊!

网友:
这个焊的不错啊  有机会焊大批量的时候可以搞搞

网友L:
助焊剂和锡浆还能混了?完全不同样子的两种东西呀。

网友:
这次焊接的相当不错的,顶一个

网友M:
用这个焊接好像挺不错的,价格大概需要多久呢?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是不是可以考虑把板子外形的直角弄个圆弧过度一下,感觉调试的时候很容易不小心就被直角搞伤! ...

嗯,可以考虑下版换成导角的,谢谢提醒

楼主:
引用 网友J:
双面的能烤不?反面元件会不会掉啊?

背面手工焊

楼主:
引用 网友K:
楼主,单面的烤多长时间

大概十来秒,反正是看着锡浆都融了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L:
助焊剂和锡浆还能混了?完全不同样子的两种东西呀。

这不是没玩过嘛

楼主:
引用 网友M:
用这个焊接好像挺不错的,价格大概需要多久呢?

什么价格?

网友N:
板子有变色没有?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概十来秒,反正是看着锡浆都融了就行

谢了。楼主

网友O:
楼主真有想法,一般想到的肯定是买恒温台了,竟然用ptc发热片给解决了,厉害啊!另外问下,那个公模打孔,有什么合适的工具吗?

楼主:
引用 网友N:
板子有变色没有?

没有变色,呵呵,这次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O:
楼主真有想法,一般想到的肯定是买恒温台了,竟然用ptc发热片给解决了,厉害啊!另外问下,那个公模打孔, ...

我也是第一次搞,都是坛子里的大神们出的主意,你说的公模打孔是钢网吧?钢网是在嘉立创做的,六十块钱,很便宜

网友P:
楼主这招牛逼!能介绍下使用ptc焊接的方法步骤吗?用来焊接bga封装的是否可行?

网友O:
引用 楼主:
我也是第一次搞,都是坛子里的大神们出的主意,你说的公模打孔是钢网吧?钢网是在嘉立创做的,六十块钱, ...

不是,是外壳如何打孔,我最近也在弄外壳,不知道如何给外壳开孔。用电钻吧,自己定位肯定不准确,不知道楼主有什么方法没?

网友:
助焊剂和焊锡膏是有很大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P:
楼主这招牛逼!能介绍下使用ptc焊接的方法步骤吗?用来焊接bga封装的是否可行? ...

没焊过bga,但根据目前焊lqfp的的经验,钢网上锡膏的时候一定要掌控好量,我现在lqfp焊接出来的基本都要重拖一遍才行,应该是我的引脚有点长,上的锡膏多了

楼主:
引用 网友O:
不是,是外壳如何打孔,我最近也在弄外壳,不知道如何给外壳开孔。用电钻吧,自己定位肯定不准确,不知道 ...

我是买壳子的时候让供应商帮忙加工的,单给加工费

网友:
楼主你好,我这两天也准备要焊一块板子了,,助焊剂是松香吗,,锡膏就是焊锡吧,只是不是焊锡丝是吗...
另外楼主用刀头   +   松香   +   锡膏  +  洗板水 这样就可以了吧...锡膏与焊锡丝相比有什么优点呀...不好意思,,问题多了

楼主:
一块板用烙铁,锡线就可以了,锡线买低温的好用,烙铁用刀头好拖锡

网友:
恭喜LZ试验成功

网友Q:
是用作烧录器的 ? 看上去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Q:
是用作烧录器的 ? 看上去不错

是的,还有待改进,呵呵

网友R:
引用 网友D:
能共享一下PTC淘宝链接吗

兄弟,推荐这个,焊接效果很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3&_u=1kisvrd8fe

铝基板都焊的很好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兄弟,推荐这个,焊接效果很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45.HPr5iC&id=2194999 ...

看样子楼主已经购买,而且用过了吧

网友:
这板子是做什么用的,还有数码管

网友Q:
楼主可以考虑做一个离线的烧录器 估计会很有市场

楼主:
引用 网友Q:
楼主可以考虑做一个离线的烧录器 估计会很有市场

我这个是脱机的,不用电脑,你说的离线的是什么?

网友Q: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是脱机的,不用电脑,你说的离线的是什么?

这个是在线烧录的吧 脱机的话 需要HEX文件 最好能有SD卡

楼主:
引用 网友Q:
这个是在线烧录的吧 脱机的话 需要HEX文件 最好能有SD卡

呵呵,这个是脱机的,插电脑上就是个u盘,文件拷贝进去就可以了

网友:
谢楼主,又学了一招焊板子哈哈

网友:
干嘛的东西。
焊电路板是最烦人的事情~

网友S:
楼主  这是做开发用的吗??

网友:
这是什么板子

网友T:
板子很漂亮啊、

网友U:
不错。这种做法好用的,很多厂子就这么做了,我看到还有温控器,可以调温

楼主:
引用 网友S:
楼主  这是做开发用的吗??

这个是我做的脱机烧录器的板子

楼主:
引用 网友T:
板子很漂亮啊、

谢谢夸奖

楼主:
引用 网友U:
不错。这种做法好用的,很多厂子就这么做了,我看到还有温控器,可以调温 ...

这个就没有必要了,几十块钱,低成本的,要再加其它的,不如直接买加热台了

网友V:
引用 楼主:
是的,呵呵,0603的料比0805便宜,

你好,
产品有更新了吗,还是新的产品?

网友:
板子很漂亮呢

楼主:
引用 网友V:
你好,
产品有更新了吗,还是新的产品?

是先前的产品,新的还在找壳子,要弄个漂亮的壳子才行

网友W:
没见过锡浆,和锡膏有什么区别吗

楼主:
引用 网友W:
没见过锡浆,和锡膏有什么区别吗

反正里面带锡的可以用,呵呵,不带锡的不能用!

网友:
引用 网友R:
兄弟,推荐这个,焊接效果很不错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spm=a1z09.2.9.245.HPr5iC&id=2194999 ...

谢谢推荐,铁板烧完工了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7371-1-1.html

网友:
好漂亮的板子 。一次焊了7块啊,真多 。

网友X:
在焊板子的时候录个视频,,,看看如何

楼主:
引用 网友X:
在焊板子的时候录个视频,,,看看如何

呵呵,小米手机比较操蛋,光线不好看不清楚

网友X:
看看过程就可以了,,想看看大概的过程,,不要"高清无码"

楼主:
引用 网友X:
看看过程就可以了,,想看看大概的过程,,不要"高清无码"的

等下批板子了,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等下批板子了,呵呵

OK,,好玩,好用,,自己也弄个玩玩..

网友D:
是用钢网上的锡膏吗

楼主:
引用 网友D:
是用钢网上的锡膏吗

是的!JLC做的钢网!

网友:
楼主,你焊接主芯片时间多少?  听说有高手很厉害的,很快就能把这种封装的芯片搞定了,

网友:
照片不是很清楚,貌似还不错

网友:
V1.0版本的啊,有bug没?

网友Y(2015-01-07):
这个形状是什么产品 么

网友:
引用 网友Y:
这个形状是什么产品 么

烧录器主板,楼主已经说明了,不规则形状为了装进盒子里

网友:
这是烧录器吗?板子很漂亮,赞一个。

网友:
板子做的不错的.....

网友Z(2015-02-08):
qfp多少的间距?没看到芯片型号。

楼主:
引用 网友Z:
qfp多少的间距?没看到芯片型号。

0.5间距

网友:
0.5的感觉用铁板烧估计确实有难度,0.8的估计差不多。

网友:
为什么助焊剂也能焊接上?

网友:
楼主这招好厉害啊!

网友(2015-03-19):
请问LZ 这个焊接面积大的PCB 的效果和小型回流焊机 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