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很简单的循环跳不出(诡异的问题)

楼主(2014-11-30):
  int i;

  for (i=0; i<14; i++)
  {
    RX_BUF[3 + 3*i] = Color[i].RR;
    RX_BUF[4 + 3*i] = Color[i].GG;
    RX_BUF[5 + 3*i] = Color[i].BB;
  }

  i循环到9,就又返回0,为什么?太诡异了。PIC24单片机,C30编译器。

网友:
你看看汇编啊

楼主:
http://www.amobbs.com/thread-5605970-1-1.html

谢谢ls,找到原因了,是一个数组越界了。链接处有20莫元,麻烦领一下。

网友A:
楼主我看见你在用24的单片机,恳请您共享一些资料可以吗?有个PIC24FJ128的最小系统板有个1602在上面(坏的配件),我修好了可以正常显示了,我看见有调试接口。麻烦你一下能否把这个单片机的编译器IDE教程什么的打个包百度云一下给我呢?再次感谢!我真的不知道怎么下手,呵呵。

网友:
数组越界有可能把别的地址的内容改变了,估计楼主的情况是数组越界后把变量 i 清零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见你在用24的单片机,恳请您共享一些资料可以吗?有个PIC24FJ128的最小系统板有个1602在上面(坏的 ...

IDE是MPLAB,编译器是C30,都是官网下载的,前者免费,后者60天试用。没买开发板,是一项目上使用。

网友A:
引用 楼主:
IDE是MPLAB,编译器是C30,都是官网下载的,前者免费,后者60天试用。没买开发板,是一项目上使用。 ...

那么你的仿真调试用的什么呢?我买了个kit3,都半年了还没使用呢。

网友:
猜到是这么回事,以前也遇到过。遇到问题,首先不要怀疑硬件或编译器,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么你的仿真调试用的什么呢?我买了个kit3,都半年了还没使用呢。  ...

kit3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看见你在用24的单片机,恳请您共享一些资料可以吗?有个PIC24FJ128的最小系统板有个1602在上面(坏的 ...

创建工程-源代码编译-烧写芯片-运行!  下面这个是MPLAB-IDE的使用说明,连接的是ICD2你把它改用kit3就行,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
把 RX_BUF及Color 的代码给出来,这样是看不出问题

网友:
昨天也吃过数组指针越界的亏,浪费我一个下午查毛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