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scale有适合跑Android的IC吗?

楼主(2014-11-30):
主要应用在设备控制类做UI界面,对显示实时性有一定要求。不知freescale有没有性价比高的型号。

网友:
这个要高手过来回答了,顶一下!沙发?

网友:
imx6, freescale 都移植好了

网友:
原来用过一个酷派手机就是用的imx

网友A:
i.MX6Q我们在用,跑Android 4.4.2

网友:
imx6应该可以吧

网友:
imx系类,cortex a内核的可以

楼主:
imx开机启动能控制在5秒内吗?

网友B:
引用 网友A:
i.MX6Q我们在用,跑Android 4.4.2

帮LZ问下,i.mx开机启动能控制在5秒内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帮LZ问下,i.mx开机启动能控制在5秒内吗?

同样 关注启动时间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帮LZ问下,i.mx开机启动能控制在5秒内吗?

你指的是上电到进入console的时间?优化一下应该可以。但是进入安卓图像界面肯定不行。

网友:
应该有,楼几位说的imx6就可以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imx开机启动能控制在5秒内吗?

裁剪压缩内核再优化,尽量少干事,进入界面后再加载,估计可以。我猜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imx开机启动能控制在5秒内吗?

Debian Linux,imx6 solo开机进入命令行没问题,加载图形界面要几十秒。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指的是上电到进入console的时间?优化一下应该可以。但是进入安卓图像界面肯定不行。 ...

是进入GUI的时间,如能控制在5-10秒内,很多设备就可以用了,造福多多。以前曾在一个展会上听一个展商说能做到最快10多秒,不知业界的记录是多少。

网友:
IMX6足以胜任楼主的需求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进入GUI的时间,如能控制在5-10秒内,很多设备就可以用了,造福多多。以前曾在一个展会上听一个展商说 ...

进入GUI的时间控制在中5-10秒,这个全看你的设计了啊;一般人不都关注开机启动时间吗,比如有的人想做到3秒以内;很少有人有这种对GUI进入的需求,因为不同的GUI是不一样的吧;

楼主:
GUI启动时间比较重要,对用户来说看到的就是GUI,并不关心底层启动过程。
对Android不懂,就是想评估下是否能做到,以后可能会用到。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进入GUI的时间,如能控制在5-10秒内,很多设备就可以用了,造福多多。以前曾在一个展会上听一个展商说 ...

我认为是有希望的,不过估计要对安卓优化了,那个不容易。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进入GUI的时间,如能控制在5-10秒内,很多设备就可以用了,造福多多。以前曾在一个展会上听一个展商说 ...

这里有个帖子介绍,不算UI的话不到1秒。“The main application be executed from the board be powered up is about 958ms.”

https://community.freescale.com/docs/DOC-93619

网友:
I.MX6就可以。到官网看看吧。

网友:
什么设备需要这么快的启动时间

楼主:
能快点干嘛不快点啊

网友:
直接用个手机得了蓝牙串口做下位机

网友:
同样有此需要

网友C:
imx6是很高端的片子了,可以试下这款

网友:
imax6可以,已经在用了。

网友:
I.MX6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C:
imx6是很高端的片子了,可以试下这款

哪款啊?

网友:
i.mx6应该不错
不理解适时控制要跑什么Android, 加一层java运行时莫名其妙似的

网友:
IMX6这块板子还是可以的,你可以看下

网友:
这个好像有很多种芯片 ,飞思卡尔在高端和低端芯片中支持的还是很好的

网友:
跑UI就是跑UI的,要实时控制还得另外加单片机。

网友D:
楼主你好,i.mx6系列的芯片你都可以看一下的。在飞思卡尔官网上的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zh-Hans ... e.jsp?code=IMX_HOME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你好,i.mx6系列的芯片你都可以看一下的。在飞思卡尔官网上的链接为:
http://www.freescale.com/zh-Ha ...

谢谢!我先看看资料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我先看看资料

恩 OK ~ ~

网友E:
跑安卓干嘛..只是显摆?还是为了跑上面的网络协议,还是为了写应用方便?好蛋疼的做法,土豪级别才这样玩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跑安卓干嘛..只是显摆?还是为了跑上面的网络协议,还是为了写应用方便?好蛋疼的做法,土豪级别才这样玩啊 ...

主要是想利用安卓的GUI,综合考虑了别的平台方案,决得安卓整体的性能及开发难度比较适合。这个过程也是很纠结的。

网友(2015-01-11):
做gui很吃力的

网友:
最近遇到一个项目瑞芯微四核+stm32也是跑安卓,很蛋疼

网友:
imx6 系列的片子基本都可以跑Android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