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DSP28335调试nrf24l01,发送部分正常,但是接收不到载波也没

楼主(2014-11-30):
发送端status可以使0x2e,status_FIFO=0x11,这样就说明发送端没有问题吧。检查了这几项CONFIG、RF_SETUP、RF_CH、RX_ADDRESS,都是一致的,另外也检查是否设置成功了(我重新读取写入的寄存器,是对的)。这根单片机类型无关吧。我是用DSP写发送,stm32写的接收,当然用DSP也收不到。。后来发现载波没接收到,线路的连接,刚刚用万用表测了,电路连接良好。不知道为啥检测不到载波。。

网友A:
DSP的SPI接口和NRF24L01连接正常么?你用软件测试一下。会不会是你的SPI接口的通信速度太快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DSP的SPI接口和NRF24L01连接正常么?你用软件测试一下。会不会是你的SPI接口的通信速度太快了 ...

已经调试成功,问题啊,不知道,莫名的好了

网友B(2015-08-18):
楼主的程序方便传一份么?卡在一样的问题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程序方便传一份么?卡在一样的问题上了

这是我当初调试成功的程序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是我当初调试成功的程序